物理增亮电动自行车夜间行驶照明灯

楼主(2021-06-12):
买的电动自行车头灯照明效果太暗,郊区的路况不好缺少路灯坑还多,虽然电动自行车最高时速只有25码但是头灯太暗就怕等看清前面障碍物来不及反应,电动自行车头灯光源是3颗LED,近光档中间1颗亮远光3颗都亮,原车灯没有聚光杯相当于部分光效损失在灯罩内 灯珠前有块凸透镜,我的改装方法是加3个铝合金聚光杯(通常用在手电筒上的那种聚光杯),去掉凸透镜,试了如果再加上透镜光线不均匀还暗,聚光杯先用502固定再用热溶胶在外边打一圈. 其实这种改装对于对向行人不怎么友好,只能靠使用者合理使用了.

图1已经安装好的聚光杯和卸下的原车透镜

一颗LED亮度

3颗LED亮度

楼主(2022-06-17):
我在灯罩内壁的上半部分贴了磨砂膜,这样贴近地面的光是亮的,上半部分的光是柔和的聚焦的光线不会直射对向行人。

网友A(2021-06-12):
很多逆行的电动车大灯亮瞎眼睛开的又快,白茫茫一片路面看不到,遇到这种一般把手电开到最亮档对着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逆行的电动车大灯亮瞎眼睛开的又快,白茫茫一片路面看不到,遇到这种一般把手电开到最亮档对着照。 ...

我一般不逆行的,对面有人我也会留意开近光的

网友B:
近光也没用一样晃眼,那个反光杯靠地面的那一部分切了,改成短平面就好
或者是上面的一部分切了改成加长平面,然后灯光下调
现在你是看清了,对面的人全**成了瞎子,遇到暴脾气的小心挨打,还有人家晃眼都开远光灯射你,你也成瞎子一个,两败俱伤

网友:
我把买的灯放在了框子下并且用牛奶盒做了个灯眉,探了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近光也没用一样晃眼,那个反光杯靠地面的那一部分切了,改成短平面就好
或者是上面的一部分切了改成加长平 ...

如果有路灯,能看清前面路况,连近光都不用开,车子还带个磨砂日间行车灯。

楼主(2022-06-17):
引用 网友B:
近光也没用一样晃眼,那个反光杯靠地面的那一部分切了,改成短平面就好
或者是上面的一部分切了改成加长平 ...

我在灯罩内壁的上半部分贴了磨砂膜,这样贴近地面的光是亮的,上半部分的光是柔和的聚焦的光线不会直射对向行人。

网友:
换成1瓦一个的LED灯芯修改很好就是要注意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