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无外电源的DELIXI德力西CDS11电动机保护器拆解

楼主(2021-06-12):
功能特点:本保护器采用电流检测技术,对检测后感应电压既作检测信号又作为电源,故无需外电源,输出接口采用小型继电器的设计方案,整个系列均采用穿芯式、全封闭结构。电动机保护器根据电动机功率特点划分,采取划段小、保护精度、结构合理、功能完善、使用方便等特点设计而成。而且无功耗、无火花、免维修、寿命长、体积小,是目前国内真正取代热继电器的电动机保护器,特别适用于工作环境恶劣,电网质量较差的场合。

网友:
结构比较简单,三路互感取样进比较器,过流339翻转控制可控导通到外部断路器~

网友:
可控硅作常闭触点

网友:
算了吧,还是用热继电器放心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东西虽然很简单,猜想价格并不低。。。。。

网友(2021-08-08):
这东西挺巧妙,利用电机的工作电流从互感器取电给自己供电
话说烧电机,不管什么原因,最终都是过流导致,这东西电流越大,自己电源就足可以正常工作
而电机如果电流不足,就算保护器不工作,电机也不会因为电流小而烧。

网友(2023-05-27):
有这么多的二极管用整流桥不省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