捡了个影碟机的适配器,差点见到了马克S

楼主(2021-06-12):
回收站边上躺着这么个玩意儿,应该是那种带屏幕的碟片播放机的电源,想想改可调电源兴许用得上,捡了。
回家后先看外壳,没罗丝粘死的,只能暴力开膛,看了一下没进水。插电听到轻微的火花声音,大概是个好的。随手拿起表笔量输出电压,手一捏上去把我电得跟鱼一样,差点翻白眼玩完。
仔细看电路,居然是个非隔离的电源,芯片型号也被洗得干干净净。我承认我见的世面不广,但这种款式的非隔离电源,真的头回见,而且差点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
现在又有个问题:这种非隔离电源会在哪儿用呢?LED灯?谁会设计这么个LED驱动电源呢?如果是碟片播放机的电源,那么它电死多少人了呢?

网友:
没事,没被电死就对健康有利……

网友:
MMp 确实过分了

网友:
电一电,身心健

楼主:
如此奇葩的电源,我是第一次碰到。

楼主:
是应该安慰一下,电得不轻呢?都电哭了,呜呜呜呜!!
得出一个经验:高压电不用怕,但还是不要去摸了吧。痛苦哇。

网友:
可能是buck降压电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应该安慰一下,电得不轻呢?都电哭了,呜呜呜呜!!
得出一个经验:高压电不用怕, ...

恭喜坛友,重获新生。

网友:
大难不那个啥,必有后福。

网友:
非隔离,可能是led灯用。或者真的是电鱼机用

网友:
造这种电源的厂家真的是良心都没了,这出问题真的会要人命的

网友:
影碟机电源敢这么做,太危险了。

网友A:
山寨真是图财害命无底线啊,这个原本是原边反馈反激电源,变压器为了省点铜取消了辅助绕组,上电启动后二次侧输出电压整流后通过一颗二极管串稳压管取样反馈到pwm,同时代替一次侧辅助绕组完成反馈和供电任务,为了实现以上功能一次侧二次侧就必须共地,因此无底线的将高压地和低压地直连~

网友B:
关键是他外壳上还有个象"回“字形的双重绝缘标志,意思是II类电器,完全隔离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他外壳上还有个象"回“字形的双重绝缘标志,意思是II类电器,完全隔离的电源。 ...

像我这样被电的应该不止我一个,真要出了事,这个厂家也要倒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山寨真是图财害命无底线啊,这个原本是原边反馈反激电源,变压器为了省点铜取消了辅助绕组,上电启动后二次 ...

只能省几分钱的铜线啊!要是我能找到这个厂家的话,我去举报它。它。它。

网友C:
在电磁炉和led里面见得最多了  这种架构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电磁炉和led里面见得最多了  这种架构的电源

那你看看外壳吧!很明显这是个直接往插座上捅的玩意嘛。电磁炉和LED的电源会用这种外壳的吗?你见过哈?

网友D:
另外楼主你要检查一下家里的漏电保护器,确保它是有效的,那玩意可是保命的马虎不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另外楼主你要检查一下家里的漏电保护器,确保它是有效的,那玩意可是保命的马虎不得 ...

坏了十多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