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熊老头纹眉笔

楼主(2021-06-12):
某宝介绍

楼主:
正式拆解

网友:
结构好简单啊,估计还不便宜~

网友:
是不是也可以纹身?

网友:
能纹眉,就能纹身,原理一样

网友:
这针怎么动作的,前后突刺?高速旋转?

网友:
来个左青龙,右白虎

网友:
那么高级机器里面的确够精简了

网友:
效果怎么样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做的太复杂了,一支水性笔加一只电磁铁就行了。。。。

网友:
女人对自己太狠

网友:
电机啊,不是激光的么。。。

网友(2023-04-03):
颜色怎么弄还是没有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