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跳屏是共模干扰,在输出端加个共模电感会不会减少干扰呢?

楼主(2021-06-12):
有的地方或者在高铁上使用充电器给手机充电的时候手机会出现跳屏问题!加个共模电感会不会减少干扰呢?

网友A:
使用的是充电器吧??只要是正规的充电器里面都有共模抑制电路,,那都抑制不了只能在充电线上面套磁环了

网友A:
用这种,,多套几个,,效果明显!!!!!!!

网友B:
加Y电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Y电容试试…

有Y电容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的是充电器吧??只要是正规的充电器里面都有共模抑制电路,,那都抑制不了只能在充电线上面套磁环了 ...

我在家还没有这样的问题!在北京的时候这样时候比较多!在充电线上面套磁环不是类似于差模电感吗?怎么会抑制共模干扰?当时我也以为这样可以,就买过这个东西,用在劣质充电器上,没有用可能需要把数据线拆了加上这个,不然也抑制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Y电容试试…

我的正品的充电器和劣质充电器都有!只是以前的劣质充电器也跳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这种,,多套几个,,效果明显!!!!!!!

我用个大的多线几圈和这个效果一样呀!昨天我在网上又看了一便,以前是弄错了!记成这个干扰是差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的是充电器吧??只要是正规的充电器里面都有共模抑制电路,,那都抑制不了只能在充电线上面套磁环了 ...

我再找出来看看!用最大的也只能线4圈,等一会手机没有电了试试

网友C:
应该可以的吧。没试过。。。有机会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可以的吧。没试过。。。有机会试试看。。。

我也试试!目前也没有在北京,家里的电还行,用劣质充电器也不是太厉害,到论坛这么久,这点问题弄了好几年才明白以前只知道有个Y电容,可是有Y电容还这样,个别地区正品的都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这种,,多套几个,,效果明显!!!!!!!

没有在高干扰的环境下!在家用劣质的充电器也不跳屏了!

网友D:
我喜欢用苹果的5V 1A小方块充电器,家里面包括爸妈的手机也全部用这个,虽说电流小充电慢点,但是起码手里能有的充电器用示波器看过输出波纹,就这个最低,IPAD的2A 波纹都大。还是很多年前安卓机试过用山寨电源跳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喜欢用苹果的5V 1A小方块充电器,家里面包括爸妈的手机也全部用这个,虽说电流小充电慢点,但是起码手里 ...

这些东西我还没有!我也想知道这个都可以通过什么方法解决!可是现在就碰不到这个问题了呢!在家里还好,用原装正品的不会出现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