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cpu触点维修

楼主(2021-06-12):
有颗损伤严重的1230v2cpu,配asus b75-v无任何问题正常使用了几年,前段主板坏后淘了几张板子都发现有问题。
不是内存不能插满,就是内存不能过自检,还会出现死机等等各种问题,经多次各种方式确认,基本确定是cpu触点的问题。
触点到手时就损伤严重,但一直正常使用,从没出现过包括死机在内的任何问题,换过主板后就各种毛病不断,但没好的替换cpu就坚持在用,现在有换的了,打算修复它继续用。
以前换主板时就在坛里请教过怎么修复,也看了几个视频,了解了需要什么工具材料,坛友们也大力解答了不少问题,我也觉得有些把握了,就修来看看。
材料:烙铁  焊锡膏  焊锡丝  高温胶带 放大镜(修手表的,应该够用了)
修复办法是加大加厚损伤了的触点
需要注意的地方1.高温胶带能承受烙铁的高温吗。没有绿油,就算有了还得紫外线灯。
                       2.在高温胶带上打合适的洞。这个没经验,要在不尽量不损伤触点的情况下打,打来要能用。
                       3.焊锡不能过多过后。
不着急,慢慢修,慢慢看,先看看损伤严重的cpu

欢迎大伙多提意见

网友A:
感觉是氧化层,能擦掉吗?

网友B:
把吸锡带弄满锡直接那一片都镀上锡得了

网友C:
感觉不太好修复,有的点根都没了

网友:
高温胶带我试过短时间完全没问题,长时间没有试过

网友:
话说某宝有镀金液,我觉得你可以试试

网友D:
绿油不贵, 紫外线灯也没几块钱, 见过的都是焊锡打圈然后绿油刮掉中间, 比高温胶带更稳妥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绿油不贵, 紫外线灯也没几块钱, 见过的都是焊锡打圈然后绿油刮掉中间, 比高温胶带更稳妥 ...

你这个太要求技术了,一般人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氧化层,能擦掉吗?

檫了很多回了,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吸锡带弄满锡直接那一片都镀上锡得了

这个怕过多,更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不太好修复,有的点根都没了

仔细看,点都完好,实际只需要在那点上加厚加多一点就行了,多了反而不行

网友E:
我的意见是换个好的相机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绿油不贵, 紫外线灯也没几块钱, 见过的都是焊锡打圈然后绿油刮掉中间, 比高温胶带更稳妥 ...

不想买太多东西在那吃灰了,够用就行。
我就是看了那个录像后才决定修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意见是换个好的相机拍

不好意思,用手机拍的,拍照水平有限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想买太多东西在那吃灰了,够用就行。
我就是看了那个录像后才决定修复的 ...

绿油几块钱包邮,灯1块多钱包邮,撸一份可以用好多年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想买太多东西在那吃灰了,够用就行。
我就是看了那个录像后才决定修复的 ...

灯买这个,选3W,395-400nm,带铝基板的,回来用1节18650电池加一个2瓦零点几欧的限流电阻就可以用了,实测很好用固化很快: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67999340761

网友F:
这个照片看的晕!不是手机照的问题,,,,,,,,,,

网友:
建议用粗糙的纸用力擦一擦,不行再沾一点牙膏用布擦。镀锡也可以,就是厚度不好把握,需要用吸锡带拖干净才行,点太小了,单独补点技术难度很高。

网友:
看了这照片去打麻将一定会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照片看的晕!不是手机照的问题,,,,,,,,,,

水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