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路由器mini(R1C)刷openwrt系统详细教程

楼主(2021-06-12):
  家里有几个打印机都不支持无线打印,买新的机子太贵,所以想买个打印服务器,专业的太贵,便宜的怕用不住,正好20元包邮买了一个小米mini(R1C)带usb口的,不是小米mini青春版哦,刷完感觉很好用,后来又25元包邮买了一个备用!因此就有了写此详细教程的想法,先写教程一并附上工具、固件,前几天远程指导一个闲友刷机成功,实战图稍后再刷一个补齐,最近比较忙!
   刷机步骤:
   第一步:先降级,这是大部分破解需要的步骤,也就是刷开发版固件,可以此处下载或网盘中提取:         https://pan.baidu.com/s/1Bssuj4xsIKqea8QYmR_WgA 提取码:52pj
  • 将上面下载好的固件改名为:miniwifi.bin ,放入一个U盘的根目录,U盘需要是 FAT32 格式
  • U盘插到路由屁股上,拿根取卡针等尖头物件顶住Reset,然后插入电源
  • 路由器指示灯先会常亮黄色,等指示灯狂闪后就可以松开 Reset 了,然后静候路由器指示灯变成蓝色
以上做完就完成刷入开发版的步骤了。如果指示灯是红色,那么代表这个固件有问题,重新更换固件,断电再走一遍流程就可以了,不用担心会变砖。
   第二步: 开启SSH权限
   开启SSH权限,需要登录官方网站下载对应的工具包,偷懒的可以用我的!
  • 请将下载的工具包 bin 文件复制到U盘(FAT/FAT32格式)的根目录下,保证文件名为 miwifi_ssh.bin,根目录下不要放其他文件。
  • 断开小米路由器的电源,将U盘插入USB接口;
  • 抵住 Reset 按钮之后重新插上电源,指示灯变为黄色闪烁状态即可松开 Reset 键;
  • 等待3-5秒后安装完成之后,小米路由器会自动重启,变为蓝色应该就是成功了.

    获得SSH权限之后,就可以用putty,secureCRT、winscp等工具连接路由器。
  第三步:刷不死Breed
  1.先备份,首下载两个绿色软件,即 SSH 终端 PuTTY 和 SCP 工具 WinSCP
  2.启动 PuTTY,Host Name(or IP address) 填 192.168.31.1,Port 保持默认 22,点击 open,
  3.接着在终端输入的用户名和密码为上一步保存的 SSH 用户名和密码,密码输入时不会显示,输完回车即可;
   接着查看 rom 并备份。

查看 rom
root@XiaoQiang:~# cat /proc/mtd
dev:    size   erasesize  name
mtd0: 01000000 00010000 "ALL"
mtd1: 00030000 00010000 "Bootloader"
mtd2: 00010000 00010000 "Config"
mtd3: 00010000 00010000 "Factory"
mtd4: 00c80000 00010000 "OS1"
mtd5: 00b11e68 00010000 "rootfs"
mtd6: 00200000 00010000 "OS2"
mtd7: 00100000 00010000 "overlay"
mtd8: 00010000 00010000 "crash"
mtd9: 00010000 00010000 "reserved"
mtd10: 00010000 00010000 "Bdata"
开始备份
cd /tmp
mkdir rom
dd if=/dev/mtd0 of=/tmp/rom/ALL.bin
dd if=/dev/mtd1 of=/tmp/rom/Bootloader.bin
dd if=/dev/mtd2 of=/tmp/rom/Config.bin
dd if=/dev/mtd3 of=/tmp/rom/Factory.bin
dd if=/dev/mtd4 of=/tmp/rom/OS1.bin
dd if=/dev/mtd5 of=/tmp/rom/rootfs.bin
dd if=/dev/mtd6 of=/tmp/rom/OS2.bin
dd if=/dev/mtd7 of=/tmp/rom/overlay.bin
dd if=/dev/mtd8 of=/tmp/rom/crash.bin
dd if=/dev/mtd9 of=/tmp/rom/reserved.bin
dd if=/dev/mtd10 of=/tmp/rom/Bdata.bin
最后用 WinSCP 登陆路由器后台(IP 为 192.168.31.1 ,用户名密码同上一步保存的),将备份到 /tmp/rom 中的这些 bin 文件拷贝出来作为备份,因为 tmp 目录是个临时存放处,当系统重启时临时文件就会丢失。
恢复命令 (以后备用)
mtd write /tmp/rom/Bootloader.bin Bootloader
mtd write /tmp/rom/Config.bin Config
mtd write /tmp/rom/Factory.bin Factory
mtd write /tmp/rom/OS1.bin OS1
mtd write /tmp/rom/rootfs.bin rootfs
mtd write /tmp/rom/OS2.bin OS2
mtd write /tmp/rom/overlay.bin overlay
mtd write /tmp/rom/crash.bin crash
mtd write /tmp/rom/reserved.bin reserved
mtd write /tmp/rom/Bdata.bin Bdata
4.接着把 breed-mt7620-xiaomi-mini.bin 用 WinSCP 传到 /tmp 目录,PuTTY 连上路由器并切换目录至 /tmp 准备刷入:
cd /tmp
mtb -r write breed-mt7620-xiaomi-mini.bin Bootloader(以实际名字为准,我的是breed.bin)
刷入后,机器会重新启动,指示灯变蓝,这时需要确保电脑设置为自动获取 IP 地址,并且是用网线连上的路由器。
最后打开 CMD,运行 ping 192.168.1.1 -t(这时是 ping 不通的),按如下流程:
1,断开小米路由器的电源,用牙签等尖锐物按下路由器 reset 按钮后重新接入电源;
2,等到 mini 路由器的灯开始闪烁或 ping 通时即表明进入 Web 刷机模式,松开 reset 键。
这时在电脑上输入 192.168.1.1,就进入不死 Breed 的控制台了。
选择 固件更新 》点击 固件 右侧的 选择文件,选择 带LEDE名称的固件 ,然后点上传,不一会儿就完成了,新系统默认后台信息为:
1
2
3

IP:   192.168.1.1
用户: root
密码: password

第四步 设置打印机服务
1.把打印机数据线出入路由器USB口,进入路由器USB口-网络-打印机服务,打开打印机电源应该就能看到设备,设置监听9100端口
2.手机端下载printhand或打印机专用的app(三星打印机为mobile print)
3.打开手机端printhand,管理打印机-附近的wifi打印机-扫描打印机,一般都找不到,可以选择手动设置:名称随便输,IP地址应该是192.168.1.1,你若改了当我废话!确定,会弹出驱动选择列表,好多打印机用一种驱动,找到你打印机的驱动即可!
现在就可以使用手机无线打印了,让老机子继续发挥余热!

网友:
发错区了。有个无线路由器区

网友:
这个刷完挑打印机型号吗?

网友:
第一批买的,真结实,天天插个u盘桥接下载,用内置的迅雷,用了n年了

网友:
这玩意二十多块包邮还是值得的,当年路由宝也差不多是这价...

楼主:
教程还没写完,过后补图

网友:
我蹲了好长时间没蹲到啊。

网友:
楼主还能这样用。。。。不要好多年了 小米路由那会儿网站劫持

网友:
好教程,做个记号收藏下

网友:
留个爪印,方便回来看看

网友:
挺不错的,正好有一个闲置,学习了。

网友:
刷机麻烦了  还是newifi mini好刷点

网友A(2021-07-27):
mtb -r write breed-mt7620-xiaomi-mini.bin Bootloader(以实际名字为准,我的是breed.bin)
这一步命令错误了,应该是

mtd -r write breed-mt7620-xiaomi-mini.bin Bootload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mtb -r write breed-mt7620-xiaomi-mini.bin Bootloader(以实际名字为准,我的是breed.bin)
这一步命令错误 ...

mtd -r write breed.bin Bootloader

网友(2021-10-17):
最后的更新固件,固件在哪儿下载?

网友:
WinSCP连不上,提示:服务器发送命令的退出状态127
如何解决啊

网友:
我以前是用WR703N做打印服务器!

网友:
哪位好心的兄弟传一个mini的华硕固件给我吧,谢谢了83111249@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