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蓝牙音箱 动手能力的来

楼主(2021-06-12):
今天晚上又找出了一些

长方形 蓝牙音箱  USB电源插口脱焊 电池容量不足 有动手能力的朋友入
淘宝链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13gs.20824378.0.0.50ff4831W0fAzO&id=635921723720

重低音非常强的,有两款,一款有MODE 字样的 ,除了这点外 ,其他都一样
拍一个发两个,40元发两个,一个成色好的,一个外观成色差的,搭配着来。
金属材料,一个一公斤,拍下默认运费即可,多买需要加运费请联系。
基本上都是USB插口损坏。大部分电池已经不行了,需要更换电池,随机发货不挑选。
有动手能力动维修的朋友稍微搞一下就可以,超值价格。

银白色和香槟色随机发货,不挑选,介意的朋友请绕道。

质量做工很好的一款产品,出口韩国的。
功能有蓝牙无线、免提电话、音频输入。
另外还带音频输出功能,可以当做蓝牙接收器使用,接其他不带蓝牙功能的音响实现无线连接手机。
内置大容量电池,音箱功率很大,低音效果很好。

内部做工很好,箱体为金属材料,很重,全密封箱体,有整圈的密封条,喇叭和功放达到10瓦每声道。功放板单独用来做改装DIY都是不错的。

==========================================================================

这款有点长的蓝牙音箱 ,电池和插口不行

总之需要自己动手 研究吧

40元2个不含运费

这款就不建链接了 ,数量太少哦, 总计才7份。

需要购买的,可以点击上面那款的淘宝链接 ,备注好 是  彩色长款   这4个字 就可以了 ,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635921723720

网友A:
买过俩,音色还可以,就是修好后还是容易坏。

网友:
怎么又有了?
那就再入2个,公司里放一台,值中班时轰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过俩,音色还可以,就是修好后还是容易坏。

修好还会坏哪,,,,

网友:
买过的都说不错,上次错过,这次买俩,刚刚下单了。

网友B:
能不能长短搭配各来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长短搭配各来一个

也行吧 ,去拍,然后备注好

网友C:
电池应该是并联吧,串联成8V了。

楼主:
感谢大家的支持 。。。。

还有些 继续出售,,,

网友:
刚拍了,是发两个吧

网友:
看起来不错,可惜不会修。只能看看了。

网友:
效果好,再来一份。

网友:
购买过四个,效果不错,但是有一些底噪,就是链接的时候如果没有声音的情况下能听到音箱里面会有噪音,有声音的时候就把噪音盖住就听不到了,低音效果相当的好

网友:
上次买了两个,看电影贼爽。

网友:
买了,坐等快递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应该是并联吧,串联成8V了。

电池就是串联的。8v

网友:
昨晚拍了两只,记的发货哟

网友:
显示已经下架了

网友:
不得不说,描述不真实,这款带插小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