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个 TP-LINK TL-SF1005 5口百兆交换机

楼主(2021-06-12):
看了一圈没螺丝,直接撬开,比乌龟造型的路由器好撬

里面很简洁

取出主板

主板特写

背面  很整齐的焊点

主芯片特写RTL8305NB   https://oshwhub.com/libc0607/RTL8305NB-CG-Demo

两个16V100UF电解

两个电容之间是1117线性稳压,ADJ是电压可调型号,其实固定电压也可调,不过只能调高

END

网友:
再缩地话就剩一颗主芯片了,网变竟然不在一条线上...

网友:
百兆的用处不大

网友A:
尼玛,和海康一样用1117了。直接把芯片想办法工艺改一下,芯片也5v,还省个1117

网友:
再缩是不是把网变也去掉

网友B:
何不来个印刷网变?

网友:
很小巧的说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何不来个印刷网变?

这想法不错,以后应该可以实现,现在变压器都可以用印刷电路板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尼玛,和海康一样用1117了。直接把芯片想办法工艺改一下,芯片也5v,还省个1117 ...

现在好多芯片是2.8V-4.2v工作电压,里面应该是带了稳压的

网友:
壳子又做大了。。。

楼主:
好多公司里还是百兆到设备,一级交换机可能是千兆

网友:
这个速度太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