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充电器改延时启动,保护触点

楼主(2021-06-13):
质量差些的手机充电线,最主要是插头触点质量不好,用两三个月充电电流就变得很小了。如果减小接通瞬间时的电流,就能降低因插头触点在插入瞬间还没完全接触良好时造成的电弧损伤。

改制方法:充电器内部都有零点几Ω的取样电阻,拆掉换成同样阻值的磁芯电感即可。电感线径要能满足充电电流(3A)以上。
电感量越大,延迟启动时间越长,最多也是零点几秒。但应该能很好地保护插头触点,包括我现在用的磁吸充电线触点。

网友:
这个有趣,电感量有要求吗?

网友A:
先插好usb线 再插电源不就可以了

网友:
期待楼主实验数据。

网友B:
我是,充电时先插usb再插电源、充完电先拔电源再拔usb:lol:

网友C:
快充都是自动小电流启动,然后再快充大电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插好usb线 再插电源不就可以了

这样简单方便,想延迟几秒就几秒。

网友:
电感接通可以减小电流上升速度,但是考虑突然断开接口的感应电压了吗

网友:
加强理论知识学习,实验注意自身安全

网友:
加个接触器,时间继电器么

网友:
低压不构成产生电弧的条件吧,而且电流还只有一两安你说的那个原因应该是产品触点的弹性下降和镀金层薄了磨损导致接触电阻增大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快充都是自动小电流启动,然后再快充大电流的。

对了!插上线,并不会立刻大电流!先握手通讯,然后才慢慢增加电流!

网友:
手机充电要对协议的,不是一接上就开始

网友:
加个这种NTC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充电时先插usb再插电源、充完电先拔电源再拔usb

我跟你正好是反的呢

网友:
首先,您得砸开一个充电器。

网友:
加一个热敏电阻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