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它可以插电池包,千万不要放过它--手电钻座充拆机+改T12移动烙铁

楼主(2021-06-13):
十来块钱包邮的12V手电钻座充一个

没有牌子,掂在手里也没什么分量

单面的玻纤板,变压器只有小小的一只,看那小体格,最多也就能输出1A左右的样子

板子的背面,要说它做工比较简陋吧,贴片元件还都打了红胶

电源经过一颗MB10F整流桥送到原边反馈芯片3773

LM358负责转灯控制,充电时红灯,充满了变绿灯

拿这个座充充电池包吧,也不是不能用,但是买它的主要用途是为了改造一下,能接T12,变成一个移动烙铁,谁让它可以插电池包呢,所以千万不能放过它啊

准备材料:5521母座接T12;两档三脚钮子开关控制电池包输出正极的通断,从而控制T12的开和关;3mm LED座子用来固定通断指示灯LED,钮子开关打开,红灯亮起;俩1K电阻串联成2K给LED限流(2K的电阻一时没找到,就这么凑合一下吧)

开孔、焊线、装配,都是力气活,组装完成后的样子

上电OK,T12烙铁手柄内置了控制板,直接调节手柄上的旋钮来改变温度。用这12V的电池包供电,实测8~10秒左右化锡,对付小焊点没压力。化锡时间的长短其实和电池包有点关系,电池包放电能力强的话(和电芯、保护板都有关),化锡就会快一点,反之则较慢。

电池包电量比较足的话,这LED也比较亮

当电池包电压下降到10V左右的时候,LED会明显变暗(逐渐变成萤火虫屁股),此时烙铁回温也比较迟钝了,这时候也该换下一个电池包了

手里最多的电池包就是这种12V的,改了座充来给T12供电,为的是应急的时候可以用一下,不至于麻爪

谢谢大家的观赏,我们下期再见!

EOF

网友A:
做得漂亮,烙铁架是花洒支架吧

网友B:
拿来试试能不能给电焊机应应急用

网友C:
你别说还真方便,随时换电池~

网友:
你懂的 你懂的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这水评绝对大师级

网友:
这波操作这是六六六

网友D:
小白求电路连接图,12伏供电加热会不很慢

网友:
最好是20V电池包,12V其实用处有限,真如不所说应急焊接点小焊点,不过要说方便的话不如带气体烙铁,功率更大更轻巧。
其实很多国产电池包有12Vdc输出口,这个改造有点鸡肋。

网友:
加个数码电量显示就完美了

网友:
早就加了T12,我的是6串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白求电路连接图,12伏供电加热会不很慢

我也在怀疑12V行不行,曾经拿到车上用过一次,差不多30秒才化锡,查过T12的参数,功率大致和电压成正比,后来用6串的喜利得电池试了下,很满意,几乎和插市电用内置的24V苹果电源一样,然后在T站找到喜利得电池座的模型,下载下来稍作修改,在上面造个小房子,能放下10块钱的mini控制板,打印出来越看越丑,不会画图,将就用吧

网友:
我缺的是T12烙铁手

网友:
电池倍率够的话,可以尝试低压外热烙铁,去掉烙铁头,接上硅胶管和小气泵,做LED贴片灯珠专用拆焊台,可更换手机尾插板故障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得漂亮,烙铁架是花洒支架吧

没错,坛友一看就是经验丰富的老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拿来试试能不能给电焊机应应急用

就你能得得嗖嗖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别说还真方便,随时换电池~

这种电池包手里有五六个,不能让它们闲着

楼主:
得得嗖嗖冒充上学的娃

网友:
有什么用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