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各位大神救救我的惠普的32g的u盘 里面的数据对我很重要很重要

楼主(2021-06-13):
我买的是惠普的32g的u盘,今天晚上在电脑拔下来之后没反应了,再插回去就发热,电脑识别不了盘,这种情况是不是烧了,我该怎么办,有大神帮修复吗,里面的数据对我很重要很重要

网友A:
建议找专业人士,一般收费4位数起,这时一般数据也不重要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找专业人士,一般收费4位数起,这时一般数据也不重要了。。

也没那么贵,恢复过一个1T的硬盘,收费700多

网友:
专业人士会尝试把芯片吹下来移植到其它板上,只能说试试看,你要是数据损坏要他赔的话,他就把你人和U盘一起扔掉了。

网友:
你觉得那数据能价值3000元人民币 那就找专业的数据恢复
您明白我的意思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没那么贵,恢复过一个1T的硬盘,收费700多

机械盘数据恢复和闪存类介质数据回复根本不是一回事。常见方案的固态和优盘还好一些,不明方案的黑胶体恢复是最难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也没那么贵,恢复过一个1T的硬盘,收费700多

我恢复过一个3T的希捷硬盘(几十年积累的6万多张照片),对方收费3600元。

网友D:
去年恢复过一个1T的硬盘,当时都准备了四位数的钱,谁知道人家把硬盘挂在自己的机子上一天一夜。恢复了百分之九十五还多。只收了我60元。结果我太不好意思,请他吃了几顿饭。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没那么贵,恢复过一个1T的硬盘,收费700多

机械硬盘收费低一些,因为难度小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恢复过一个3T的希捷硬盘(几十年积累的6万多张照片),对方收费3600元。 ...

遇到js了,坐地起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找专业人士,一般收费4位数起,这时一般数据也不重要了。。

已经修好了,100块^ ^

楼主:
请问去哪里找专业人士

网友F:
引用 楼主:
已经修好了,100块^ ^

请问你在哪里找的?我也有一个想恢复一下,你这个收费很舒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去年恢复过一个1T的硬盘,当时都准备了四位数的钱,谁知道人家把硬盘挂在自己的机子上一天一夜。恢复了百分 ...

这东西看难度吧,之前帮朋友恢复个笔记本机械盘,挂电脑要几十分钟才能识别,用软件读取恢复常在几十KB到十几兆跳动,应该是坏道多,用了两天一夜,恢复了80%的数据(200多个G),机㭜盘一般比较容易,找对软件,用对方法一般恢复概率较大

网友:
得看什么坏了,主控没坏就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你在哪里找的?我也有一个想恢复一下,你这个收费很舒服

电脑城有专业维修电脑的,都可以搞一下,我的u盘是接口那里分离了,焊了一下就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遇到js了,坐地起价

人家是二次开盘。第一次恢复数据是网上介绍的杭州某知名公司,结果说搞不定,把拆开的硬盘给我寄回来了。第二次通过论坛介绍的西安某电脑高手搞定的。(我现在照片用三个移动硬盘三次备份。)

网友:
焊一下一百元,有点贵,不如自己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