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阿特兹尾门倒车灯水雾+漏水养鱼了,原来是这个原因~

楼主(2021-06-13):
洗车后大号洗车巾放在后箱,下午大太阳晒屁股太热,分析原因后打开擦擦~
次日,一场大雨结果是进水可以养鱼了。看来不简单,就彻底拆解研究看看。

楼主:
话说这种软软的密封泡棉哪里有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话说这种软软的密封泡棉哪里有售的?

4s去看看 没有就叫他们找厂家订货

网友A:
我的比亚迪尾灯也进水啊,尴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比亚迪尾灯也进水啊,尴尬

密封泡棉老化或出厂装配不好也正常,不是大问题。

网友:
这还额外赠送了功能

网友:
灯座要加个密封圈

网友B:
合资车这都不是事,自己动动手就修好了,要是国产车的话不一定得喷成什么样。

网友:
这泡棉不是防水的
很多车子没有泡棉 一样不进水
我的铃木就是

网友:
这玩意还真不好买 4s基本也不提供单独配件   不过可以去事故车间  散散烟  让师傅给拆几个

网友:
看来是泡棉吸水、透水了,有合适的橡胶片应该没问题

网友:
入水的原因是反光碗嵌套到面板里,再用螺丝固定,两者之间有缝隙,水一大就入缝隙流到里面去,防堵的方法应该是反光碗与面板之间的缝隙打密封胶。

网友:
我家POLO的也是和楼主一样的问题,不密封了,后面的雨就渗进来了,而且这种情况一定要早点搞,后面水渍的印记很难除掉,发黄,发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合资车这都不是事,自己动动手就修好了,要是国产车的话不一定得喷成什么样。 ...

严重同意

网友:
感觉可以直接上蛇胶

网友:
这个应该是灯的透光部分和后面黑色的部分之间漏水,或者其它胶粘部位胶涂得不够漏水,你这样修估计效果不大

网友:
有改灯的蛇胶防水的耐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