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新手求助,充电桩负载

楼主(2021-06-13):
老板吩咐下来一个任务,要我去给公司下面近百个充电桩(两轮电瓶车)做个通电测试,
这就要了亲命了,因为一个充电桩有10个插座,插座的负载功率要大于100W的充电功率才能测试成功,不可能带着充电器和电瓶去测试每一个插座的,所以我想着做个假负载。
因为个人水平较低,又没有预算,只想得到这两个简单方案(肯定高手大神提供更佳的方案,只要便宜和简单,有故障方便修理的):
1:插头上接个100W的220V白炽灯

2:插头上接个100W的大功率电阻(这种电阻不知道能不能直接接在220v交流电上)

网友A:
白炽灯普通100瓦220v的即可。可以串一个防冲击热敏电阻保护灯丝。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白炽灯普通100瓦220v的即可。可以串一个防冲击热敏电阻保护灯丝。

直接灯就行了,不用考虑串电阻。连这点冲击都躲不过去,要么是灯太烂,要么是充电桩山寨

网友B:
一个板子上安几个灯泡,几个插头,埋头插好插头再去看灯泡。2000多个,几百次搞完。如果都是单独放置的,那就不省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板子上安几个灯泡,几个插头,埋头插好插头再去看灯泡。2000多个,几百次搞完。如果都是单独放置的,那 ...

分开的,好几十个小区,每个小区分布在不同的楼栋

网友:
 此方法有点像买火柴时,一根根去试划出火后才去买一样、、、、鸟。

网友:
 从设计,材料,安装者的水平,就已决定充电桩的10个插座能否通电,插座的负载功率是否大于100W、、、、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板子上安几个灯泡,几个插头,埋头插好插头再去看灯泡。2000多个,几百次搞完。如果都是单独放置的,那 ...

 高手啊,,,,。

网友:
骑个电动车带着充电器去

网友:
我们小区也有,用的人很少

网友:
还可以给灯泡并联一个报警器,灯泡发光,光敏管接通,报警器开始工作。灯泡负责负载测试,你只需要听报警器声音就行了。

网友:
请你们老板喝酒 ,让他安排别人去.

网友C:
红框中的电阻(75Ω150W)两端额定电压为106V,不能接到220V电路中。

网友:
这种测试不是应该安装后就做吗?后面抽查,错1罚百,安装的人自然都老老实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红框中的电阻(75Ω150W)两端额定电压为106V,不能接到220V电路中。

两个串起来可以了吧

网友:
巧了,我一份副业就是这个,一个炬为的表看电压电流,一个整流桥整流以后接个合适的电阻。顺便问一句,你们用的哪家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