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那位大神帮看看 闪迪TF卡怎么格式化不了

楼主(2021-06-13):
(图片)

网友:
坏了,写保护了,没得修

网友A:
不是真的写保护而是这个闪存不可再作写操作,只能读取。这是TF特性决定了。变成了不可逆。

网友:
挂了,能保修走保修

网友:
    这是个新款卡  前几天我一个金士顿32 直接死了 机器不认  ……

网友:
寿终正寝了,只能读出现有的数据。

网友:
这卡质保有两种 看看是不是终身质保的那种

网友:
我也遇到这种闪迪AI 64G TF卡,格式化就只有32G,用dg查看,还有32G空闲着呢。
可能这种新型卡与电脑、读卡器兼容性不好吧。

网友:
插手机上试试,不行就走售后。

网友:
我有一张闪迪的,放在行车记录仪上用的,也出现了这种情况,想尽办法都不行,低格软件也试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真的写保护而是这个闪存不可再作写操作,只能读取。这是TF特性决定了。变成了不可逆。 ...

真的是写保护,是主控写保护了,只读模式,你还能读取资料文件,实际里面的NAND Flash是能读写工作的
闪迪TF卡的金手指的那一面打磨一下就能看到3排 每排7个圆圆的小点,那个是NAND引脚、主控挂了可以引NAND来用的

本人亲眼见过一种安国主控板 就是引的TF卡金点,现在淘宝搜索不到了、
百度了一下只找到这个 如下图

看清楚了这是直接焊上去的,BGA方式,两排TSOP48引脚说明这不是读卡器、
熟悉闪迪卡一眼就知道这是闪迪TF卡了,正面第一排序列号 第二排产地

网友(2021-08-05):
引用 网友B:
真的是写保护,是主控写保护了,只读模式,你还能读取资料文件,实际里面的NAND Flash是能读写工作的
闪 ...

大佬厉害~还能这么操作的,,,

网友:
我就不明白,这TF卡凭什么就进行“写保护”,有的卡根本没用几次,就只读了,离所谓的“寿终正寝”很远,分明是“暴毙”。

网友:
我也有一个三星橙卡,也是一样情况,格式化几十分钟后,提示无法格式化,写保护了,要怎么救,数据无所谓,救活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的是写保护,是主控写保护了,只读模式,你还能读取资料文件,实际里面的NAND Flash是能读写工作的
闪 ...

这个板子我也有两个,不过后来做了成品卖了

网友(2022-10-17):
能读写不能格式化是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