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4伏舞台灯光RGB如何点亮

楼主(2021-06-13):
在淘宝上买了一款24伏RGB的LED灯光板,试着用24伏直流电源,无法点亮。以前买过的RGB灯组一般都用到了电阻,可能是用于限流吧,自己不是太懂。麻烦有这方面经验的大师指点一下,谢谢!此灯为8个灯为一组,介绍每灯全亮约三瓦,估计每色一瓦。

网友A:
必须用恒流电源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用恒流电源驱动

那一般的开关电源能用吗?调光应该是改变了电流吧?不太懂

网友B:
看看最左边的公共端是共阴还是共阳

网友:
淘宝产品描述应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最左边的公共端是共阴还是共阳

标注是共阳的

楼主:
换一功率大点的开关电源点亮了,只是三种颜色亮度不一致,还要试着搭配不同电阻使亮度基本平衡。谢谢楼上各位热心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