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Link 1041N v2硬改闪存16M内存64M,刷入Breed成功

楼主(2021-06-13):
上回说到TP-WR886N V5硬改闪存16M内存64M刷入OPENWRT时,各位看官议论纷纷,有鼓励的,有不屑的,有支招的,有学习的。不亦乐(热)乎!本期再折腾一下,可以说是第二次拆焊内存,熟能生巧一步到位,虽然掉了一个点,但是那个点是没有用的。
家里收拾了一下找到了一个好久没有用的TP-WR1041N V2的千兆路由器,查一下淘宝,当初好象是219元买的,时间是2014-04-15。时过境迁,这货估计现在不值21.9元,那就拆机玩玩。

第一步:还是恩山论坛学习前辈的经验
1、学习了这个可以直刷OPENWRT 4M的;
2、学习了这个可以增加USB口的;
3、学习了这个可以改成8M闪存的,主要是8M,16M的比较少,本文主要改16M;
4、学习了如何在2M\4M\8M中找到UBOOT \ART 和FIRWARE 三个位置,并提取;
所以,不管怎么样先学习;
5、学习了如何在UBOOT中修改MAC地址。

第二步:下载所有相关的固件,本文后面都打包了;

第三步:那就干吧

第一种:(不硬改闪存直接刷OPENWRT 4M):
1、直接在原机固件中升级4M(实际大小为3840K,因为不包括UBOOT(128K)和ART(64K)的OPENWRT, 这个就是通过原固件的升级,固件选用下载包中的:“openwrt-ar71xx-generic-tl-wr1041n-v2-squashfs-factory.binopenwrt-ar71xx-generic-tl-wr1041n-v2-squashfs-factory.bin” ,更新完成后重新启动,因为没有改UBOOT和ART,所以正常可用;
2、同样如何要刷回原机的固件,请在OPENWRT的中系统升级备份中,选取下载包中的:“TL-WR1041nv2-升级固件.bin ” 重启就可以刷回原机;

第二种:升级闪存16M和内存64M:
第一部分:拆焊内存
1、老规矩,在原固件闪存正常的情况下先拆焊内存,由于有了第一次的经验,先加助焊油,用我那便宜的风枪直接开到400度,上次只开到370度吹了半天没反应。这次400度就比较快地拆掉;
2、清理焊盘,我清理焊盘也没有把锡弄掉,就是用电烙铁加点松香,直接在尖头点一下焊点,让他均匀饱满透亮即可;
3、再加点焊油,把新的64M的内存对点1脚方向和所有的脚正对,因为芯片比较大,我用手扶着,用电烙铁尖头点几个焊点让内存基本固定,换一个方向继续;
4、之后一个点一个点地用电烙铁加焊,如果你是新手不建议用拖焊,那样要是连锡头就大了,弄不好直接把焊盘搞坏了;
5、冷却后,上电测试,正常启动的话就可以了。不正常的,重新点,用放大镜一脚一脚地检查;

第二部分:拆内存,提取计算ART,UBOOT(备用)
1、用风枪加油400度吹背面的闪存,几秒钟就好了;
2、将4M闪存上编程器读取全部内存备用。下载包中已备份好了:“TL-WR1041N-原厂编程器固件.bin”;
3、用WINHEX打开上述固件,找到ART和UBOOT的位置,复制另存为ART和UBOOT, 其中UBOOT的起终地址为:0x000000-0x01FFFF  art的起止地址:0x3F0000-0X3FFFFF本文下载包分别为:“TL-WR1041N-uboot.bin 和 TL-WR1041N-art.bin”

第二部分:扩大16M固件或16M直接写入BREED
1、如果你想直接在16M闪存上写入BREED,那非常简单,上编程器,选中下载包中的:“breed-ar9342-wr1041nv2-r1163.bin”或“TL-WR1041N-breed-16M.bin”即可。
2、长按RESET键,插入电源等一会时间,在浏览器中输入192.168.1.1 ,分别刷入ART和OPENWRT固件即可。
3、如何要一次性写入BREED和FIWARE和ART,那就用WINHEX先建立一个16M的文件,在对应的起始址分别复制写入UBOOT(128K),OPENWRT固件(有4M或8M)的,和ART(64K)
上述三个文件16M对应的起止地址分别为:UBOOT(BREED): 0x000000-0x01FFF0 \ 固件:0x020000-0xFEFFF0 \ art:0xFF0000-0xFFFFF0
4、存盘成BIN文件,大小应是16M. 直接焊入主板即可。不建议采用这种。

附上所有软件固件包下载地址,给点支持:

http://www.lamnas.online:5000/sharing/WRS99nsY1

密码:回复私信可知

另外:如果想修改原BOOT的中MAC和PIN(注:BREED可以在WEB页面修改),请打开UBOOT文件在0x01FC00(MAC)和0x01FE00(PIN) 修改
附上几张,我这折腾的工具:

网友:
这次不错,教程详细。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趁手的风枪、烙铁、编程器、软件,加上知识储备和动手能力,会让硬改事半功倍。
不过说实话,需要硬改的路由实际价值都不太大了,没多少人再愿意搞这些,搞这些主要是享受折腾的过程。

网友:
有点意思,帮顶

网友:
老路由现在真的没什么人搞了,电子产品玩旧的少

网友:
出吗。20包邮收了。

网友(2023-01-15):
那个16M闪存哪里搞的?某宝搜128Mbit的吗?

网友:
享受折腾的过程

网友:
就是因为你这样的分享数码君,我制备了大量的成手的工具。

网友(2025-02-04):
2025年了,我才折腾这款路由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