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48v锂电池充电器,做工不错。

楼主(2021-06-13):
貌似有两个原件烧了,
目前还可以正常充电。
想知道这两个东西作用重要不?
长的R1电阻?,不会看圈算参数,有知道的吗多大的电阻?
小的D15不认识,求参数,换个新的放上去。

网友:
貌似控制散热风扇用的

网友:
没烧 只是温度高时间长把板子烫黑了 r1图片颜色看不清楚 第一环是棕色的话就是1k 边上那个不是电容 应该是d15 找个功率大点的二极管 换的时候引脚留长点 把原件悬空

网友:
发热太大把板子烤焦了而已

网友:
板子都烤焦了,看来温度很高了,风扇风力应该很小了

网友:
D15可能是1N47xx系列的稳压二级管。

网友:
这个应该是设计的错误,余量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