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倒车雷达探头尺寸

楼主(2021-06-13):
车上想装个倒车雷达,今天拆了保险杠量了一下,后保险杠到防撞梁的距离只有2cm左右,如果探头太长就会突出来一部分,淘宝上问了几个卖家,都不不知道,没量过探头长度,想请问一下论坛的兄弟姐妹有测量过倒车探头的长度的么?
是探头的长度,不是线的长度

网友:
另找位置好些 2cm可能装不了

楼主:
防撞梁往上没空间了,往下太矮了,离地35cm左右

网友:
2cm肯定装不下的,会突出来的。

网友:
2cm装不了的哇

网友:
换个位置吧

网友:
最简单是更换安装位置,在可以避开内置保险杠的位置,用带海绵的双面胶,粘贴定位后,测试效果,确定后直接原位打孔安装,优点是安装简单,缺点是可能不够美观。
也可以尝试拆解雷达探头,重新改造封装,这些探头虽然长度是在20毫米以上,但实际上后面是有相当的空隙,最终封装成长度在15毫米是很有可能的,但这个不确定,你可以去汽修厂找找废弃的雷达探头拆开看看。

网友(2024-02-02):
考验动手能力了。

网友(2024-03-21):
过来学习了,谢谢大佬们的分享!!!

网友A:
总会有合适的位置,改位置,不建议改探头。

网友:
我没加倒车雷达,加了倒车摄像头。问题是不记得怎么装的了

网友:
那天倒车影像没了,只有蓝屏,想自己检查一下都想不起来线路是怎么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总会有合适的位置,改位置,不建议改探头。

同意这个建议

网友:
我也是同意楼上,改一下位置,探头尽量不要更换

网友(2024-04-26):
改位置,别改探头。

网友:
自己测量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找个合适的位置安装就好了,应该不难。

网友:
用卡尺,或直尺符视就成看到了量的差不多,孔慢慢开,可以慢 扩大大的

网友:
换个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