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光明随身携带:菲尼克斯E09R直充手电评测

楼主(2021-06-13):
FENIX 菲尼克斯作为国内手电届翘楚,有TK16、PD32、LR50R等许多经典的手电值得回味。近期,菲尼克斯推出了钥匙手电E09R,作为一只EDC手电,E09R在保证了便携体积的条件下,亮度、手感、操控、续航能力都不错,适合作为随身携带的照明工具。

今天,就来说说这只最大光通量达到600lm、最大射程达到124米、具备五个常亮档位、可直充的日用实用型的小手电——FENIX菲尼克斯E09R。

更亮的光探索更黑的夜

E09R的最大光通量达到了600流明,虽然这个数字在当今的手电里不算高,但相对于其较小的体积来讲,在黑夜里已经足够使用了。

E09R使用了一颗大功率的流明纳斯SST20型号的LED灯珠,是一颗3535封装规格的小核心灯珠,属于偏聚光性的灯珠,安装定位准确,没有不对正的情况。

其外部同样采用一颗高效率的全反射透镜导光,这也是目前小型手电的主流光路设计方式。全反射透镜通过精细的曲率设计,使灯珠发出的光几乎能够全部导出灯头,减少了灯头内的散射和吸收,出光效率更高。

与灯杯导光方式不同,透镜能够打来更加均匀的光斑亮度,更好地利用光路形成对人眼比较舒适的大范围匀光照明,这从灯头反射出的黄水也能看出来。

我本人也更加喜欢透镜带来的光斑,主光斑内部亮度均匀,与副光斑的交界有过渡带,副光斑照明范围大,与环境也有亮度的过渡,人眼看起来特别舒服。

在室内条件下,距离稍远一点就能感受到E09R大范围匀光照明的特点,环境整体都是明亮的,而且恒流调光电路在各个档位都没有频闪,对视力比较友好。唯一的问题就是,SST20灯珠在较低亮度条件下略微有些偏绿。

这一问题在户外没有白墙作为映衬对比的情况下就好一些,特别是中高亮度之后,看起来不是那么煞白煞白的,照射物体的反光不会觉得生硬,大面积的铺路效果,保证户外活动的安全。

E09R的光线出筒大约呈10°左右的开射角,在夜里就能够分辨出来。距离二十多米就能够带来大面积的均匀亮度照明,有益于使用者看清前方大范围目标。

E09R水平指向前方,光线就能覆盖到脚下,大约呈170°的角度散开,保证“足下安全”,光线大约分为中距离和远距离两个亮度区间。

也许有人看了会说,这也没觉着有多亮啊。那么就通过动态图来看看与环境情况的对比,E09R作为一只小手电,其照明范围、照明距离还是能够满足正常使用的。

说到照射距离,个人甚至感觉官方给出的124米比较保守了。实际情况下,E09R的射程超过160米应该不成问题的。

对于户外活动爱好者来讲,总是习惯随身带一只小手电,那怕是走到天黑也不用担心,E09R的600流明光通量足以照亮黑夜,让人看清周围的情况。

掌中大小携带操作都方便

E09R筒身长度79mm,与成年人手掌宽度相仿,筒身外壁套筒直径 19.3mm、筒身电池仓直径18.4mm,与食指粗细差不多,给使用者带来掌中的光明。

作为便携小手电,E09R为了方便随身携带,在尾部开有一个一体成型的长条形钥匙孔,而且厚度达到1mm,足以承受超过5公斤的拉力不至于断裂,可以放心使用。

E09R的重量为45克,配一个钥匙环快挂的重量刚好50克,一两的重量既不会有携带负担,又能增加携带的便利性,使用起来更加方便。

我个人喜欢把这类的小手电与钥匙挂在一起,这不晚上回家楼道灯还坏了,刚好就能随手掏出钥匙,打开E09R照亮黑乎乎的楼道,亮亮堂堂开门回家的感觉真好。

E09R使用6061标号的铝合金,通过T6热处理过的铝合金,可以在外表面产生淬火层,达到更高的硬度,具有更好的强度,使用中不易变形开裂,而且具备较好的抗腐蚀能力,E09R具有1米的抗跌落高度,在日常使用中摔摔打打、磕磕碰碰,完全不必担心。

E09R采用黑色军规三级硬质阳极氧化,这也是目前铝合金表面最好的处理方式,硬度大、附着力强,不易刮花露白,同时有一种颗粒的细腻质感,可以提高握持的舒适性和稳定性。

E09R也采用侧按单开关控制,灯颈部位有一个平台,上面是金属侧按开关,同心圆环纹很漂亮。侧按开关一般都是电子开关,性能已经很好了,可以保证上万次甚至十万次的按压,基本不会用坏。

E09R的开关按键表面直径约7.2mm,同心圆环纹具有较好的手感。开关的位置比较靠前,手指操作也会比较方便。另外,E09R的筒身很方便抓握,正常握姿在黑暗中易于通过触觉迅速找到开关的位置,便于盲按操作。

E09R的操作逻辑与一致,长按0.5秒左右开关机,单击开关实现:月光—低—中—高四挡循环,适合快速调光使用,操作到位的手感比较清晰。

E09R的极亮600lm不在正常的档位循环之内,开机后,无论在哪个档位,只要按住开关不松手,即能开启极亮,保证随时的使用需求,松手即灭。这样的好处就是,能够保证误开机后不是最大功率,不会因为过热而引发危险。

E09R开机将开启记忆档位,只要调整到自己常用的档位关机,下次开启就是这个亮度,使用起来比较方便。

E09R有在关机状态双击开关实现侧按键的锁定与解锁功能。锁定开关就能避免误开机引发危险或者消耗电池了。

随时开启极亮的长续航能力

使用照度计连接电脑画图,灯头距离照度计大约50厘米开始对E09R做客观性能测试。配上快挂环以后,圆柱形筒身就不易滚动了。

E09R的五个档位照度分布如下图所示,对应光通量分别为3lm—25lm—100lm—300lm—600lm,总体来讲阶梯分布比较均匀,照度比例与光通量大致相仿。

极亮档位不再正常档位循环的唯一不便之处就是必须用手按住开关才能保持。大约保持了3分钟不动,E09R能够一直维持极亮档位的亮度不降档,手指又按酸了只能松手,照度即回到高亮档位照度。

松手后测量灯头温度接近45℃了,筒身的温度约为39℃,握着筒身不会烫伤,在户外通风状态良好的条件下,温度能够控制得更低。

作为一款随身手电,E09R可以根据使用者的需要,随时按住开关就能开启极亮档位。高亮档位的水平恒定输出性能好。测试中可以反复开启极亮。

约1小时5分钟时,E09R的照度开始以曲线方式下降,这是电量不足的表现,此后又经过约10分钟,主灯开始闪三下表示电量严重不足,按住了开关,E09R仍然能够提高亮度,直至自动关机,静置片刻后可以再次开机。在人为多次开启极亮档位的情况下,E09R的续航能力超过75分钟。

内置电池充电方便还防水

E09R是通过旋转筒身的方式露出充电口。内置一颗800mAh的聚合物锂电池;另外,E09R的充电口为TYPE-C接口,也是目前主流的接口。

对刚才做试验自动关机后的E09R进行充电实测,起始充电电流约0.366A,充电功率1.85W。充电中,充电口左侧的红色指示灯会点亮。

用时将近三个小时,绿色指示灯亮起,提示充电完成。一共充入862.9mAh电量,个人感觉C口的作用没有发挥出来,如果充电电流能设定在1A左右就会快多了。

E09R周身没有可拧开的连接部位,充电完毕后将筒身旋转复位,就能通过防水圈实现密封,从而达到IP68的电子产品最高防尘防水等级,日常生活防水完全不在话下,甚至能在各种严苛环境使用。

选准随身的手电

目前,市面上的手电琳琅满目,根据自己的需要选准最重要。如果想要平时随身携带不占地儿、需要的时候能够发出足够的亮度、又不用担心总换电池太麻烦、平时磕磕碰碰刮风下雨都不会掉链子,那么E09R是个不错的选择。

面对各种品牌、各种造型、各种性能的手电,如何快速准确选择最适合自己的,确实需要做一番功课,如果不了解,那么选个大品牌是最放心的,品质有保障、售后不担心,FENIX菲尼克斯是这样一个品牌,E09R是这样一款产品。

网友A:
容量小 充电慢 除了价格可以装逼外看不出哪里好 看着手里的魅色不锈钢小直 嗯!真香!

网友:
谢谢分享,这标题很有诗意,使我想起了“阳光不锈”钢材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容量小 充电慢 除了价格可以装逼外看不出哪里好 看着手里的魅色不锈钢小直 嗯!真香! ...

亮啊,但是亮也就几分钟完事

网友:
有了手机还有几个人会再带个EDC手电,哪怕这手电真的非常小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