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原理,万用表坏了?

楼主(2021-06-13):
怎么测电压都不一样,不是应该一样的?

网友:
换节电池试试

楼主:
换了个,还是差20mV左右。印象中一般就差2~3mv

网友:
我建议清下表笔,插紧点。

网友:
测试手法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了个,还是差20mV左右。印象中一般就差2~3mv

表和你一样,都不靠谱马大哈遇上大马哈。明明差了接近200MV,你说20MV。

网友:
表该换电池了

网友:
表的问题,反转误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表和你一样,都不靠谱马大哈遇上大马哈。明明差了接近200MV,你说20MV。 ...

你也是马大哈,把mV打成MV。1V=1000mV,1MV==1000000V。

网友C:
表内电池没电了,换一节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也是马大哈,把mV打成MV。1V=1000mV,1MV==1000000V。

还是温总细心,我在写的时候还在想要不要切换一下大小写,懒了一下。哈哈。

网友:
我的UT39好像正反也不一样,不过差距只有0.01V: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和你一样,都不靠谱马大哈遇上大马哈。明明差了接近200MV,你说20MV。 ...

换了个碳性电池,重新插拔表笔,200变20mV。。。的确是好一点了。。。没写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表内电池没电了,换一节试试。

已经换过了,还是有100mV。

别的表正负最多差1个字。。。

楼主:
各位好。
已经暂时性解决了。
用无水酒精清洗所有长得像积分电容的电容。

处理前,短路表笔有20~50mV读数。
处理后只有0.1mV读数了。测电池正反只有1mV不同。

具体是否永久解决,还要看后面长期观察。。。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换过了,还是有100mV。

别的表正负最多差1个字。。。

那就是表出问题了,试试查找一找,是口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也是马大哈,把mV打成MV。1V=1000mV,1MV==1000000V。

毫微纳皮。。。。。看不懂这四个字别说数码之家的。千进制

网友:
内部有漏电

网友:
”交流电“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