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解振华450W金牌电源并清灰(SuperFlower SF-450P14XE)

楼主(2021-06-13):
拆一振华450W金牌电源清灰

单路37a 12v一般使用足够

背面,防拆标还在

打开来,看起来好像很整洁,因为使用了插线板。

双层变压器,设计有点独特。

EMI整流部份怎么没有见热敏电阻,旁边白色S901应该是保险。

主滤波电窬 420V390单颗。

风扇12V0.3A

整流桥GBU806

接线方面看起来有点乱。
因为拆开没发现很多灰,所以就不再进一步拆了。

网友:
不错的电源,比我见的那些标450W实际可能150W的好多了

网友:
还是海韵电源做工比较好,值得出手了

网友:
这个电源真不错

网友:
谢谢分享。二级EMI,大大的储能(续流)电感,厚实的散热器,好评。

网友:
温总都赞了,肯定不会错了。清灰后再拍应该更好。小立板也拍清楚就更好了。

网友:
壳子镂空设计不错,竟然还是双拼色的

网友:
振华的销量可以,比海韵的高些,自用的海韵S12 550W感觉还不错

网友:
振华电源中端以上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