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冰箱长期不用, 需要多长时间通电一次?

楼主(2021-06-13):
冰箱长期不使用了, 需要多长时间通电一次?
用定时器设置每天通电一次, 每次半小时行不行?

网友:
觉得三,五天通电一次一,二个小时,应该可以

网友:
冰箱停用容易出现内漏,因为水分会渗入内层腐蚀管路

网友:
冰箱其实很省电的,找个容器冰些水在里面也行,总比坏了强

网友:
没在房子里住N多年,冰箱却一直开了N多年,每月就交冰箱用电费N多年,冰箱一个月真多不了多少电的。

网友:
冰箱一旦开始用就最好不要断电,尤其长期断电,停了会导致管路被腐蚀,用不了多久就会坏掉

网友:
冰箱还是一直插着电好,比断断续续通电好。

网友:
冰箱是铁管,铁会生锈,制冷剂有冷冻油不会生锈,所以不能停机,停机必漏

网友:
停机必坏不可以停

网友:
我家的新飞,十几年了
冬天基本不开,夏天也不是天天开着
也没坏
还得质量过硬才行

网友:
我姐家海尔冰箱,每年回来过年插电用上,过完年都出去了,我帮忙清理完冰箱,断电拔插头,七八年了一切正常

网友:
我4-5年都没通过电,重新接电一点问题也没有,不过理论上定期要给主板的电容通一下电,建议每年至少一次吧。

网友:
弱弱地问一句:电器不都是放坏的么?

网友:
要就长期通电,要就不通电。

网友:
一般的冰箱不管他,5000以上好的冰箱1个月半个月通次电差不多了

网友:
还有没有高人过来谈论一下这个话题?

网友:
人家生产出来未卖出哪些咋办?

网友:
早年的电子管收音机说明书上有定期通电(每月1次?)以驱逐潮气和电容充电
9防止电解液干涸),手表也是每月上足发条一次,以便机芯润滑等等。
对于冰箱若是全铜管的冰箱随便停电都没问题。
铝材的(蒸发器),铁管的(冷凝器)停机后管内锈蚀物质颗粒会沉积在某处,日久穿孔。
对于冷冻室的蒸发管与保温层接触部位会霜变水,从管外腐蚀~开背换管就见过遍布管路的麻麻点点的腐蚀穿孔~所以只要不在制冷状态,这些都会发生,定时通电一会儿不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