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请教个有关蓝牙天线的问题

楼主(2021-06-13):
买了个数字功放板,用金属机壳需要把蓝牙天线引出机箱,但是测量板子的蓝牙天线和地线居然是导通的,我直接用万用表通断档测量的,正常吗?问卖家也不吱声

如果是正常的,那信号能强吗

如图,红框应该就是蓝牙天线,板载印刷天线

网友A:
正常,本来就是有一端是接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本来就是有一端是接地的

是吗?那像楼主说的,这么延长蓝牙天线呢?刚查了资料,有说蓝牙信号就10米左右,不可延长,那像楼主说的,这么引出金属机壳?

网友:
本来就是这样的 右边那里粗的接芯 细的接皮吧

网友B:
有个馈线端,低频及直流电会被短路掉,对于蓝牙的2.4G频率则就像一个电感一样无限接近开路状态,这样有利于信号的发射和接收。
延长天线需要看板子上有没有SMA接口,没有的话需要将印制天线切断,买一个2.4G/2DB的wifi全向天线和和SMA接口线,接口线的线焊接到断开的地方,螺丝固定到外壳上。

也可以直接外壳上开孔然后用暗红色亚克力板遮挡,兼做指示灯和天线窗口。

网友:
玩过高频的都知通不一定是通,断也不一定是断。

网友:
你这个天线属于倒F天线,只不过变成蛇形走线,对地短路部分铜箔主要起阻抗匹配作用,长短粗细宽窄都会影响阻抗,当然你拿的这个板子很大程度上就是照猫画虎随意画的,马宝上的小卖家很多都没有调天线的能力~

楼主:
感谢各位大神的指点,我也查了些资料,确实一端是接地的,可能大部分有效信号都入了蓝牙芯片,我没有切也没有取电容,直接从天线上引了个屏蔽线到一个废弃wifi天线上,照猫画虎用上了,15米左右不断,凑合吧,不到50的板子要求不高

楼主:
这个小功放只用了一片3116D2,简单打磨了一下,加了一个12V 2A电源,电源用铝壳做了个屏蔽罩,罩子接地,把电源和板子放到一个台式机读卡模块盒里,巴掌大的全内置功放做好了,效果还凑合,低音比之前用的清逸伦甲类功放还足,不过也难怪,两个功放的取向不同,用作公司背景音乐系统,带了4个6.5寸惠威喇叭,可以的,最起码省电,清逸伦300W的环牛就够费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大神的指点,我也查了些资料,确实一端是接地的,可能大部分有效信号都入了蓝牙芯片,我没有切也没 ...

虽然不科学,但是确实有效,我以前改车机,直接弄根线连接机壳和天线,确实有效,原先5米就断续,加了后8米还非常好

楼主:
试了一天,功放外壳几乎无升温,音量15——20%,背景音乐不能开太大

网友(2021-07-23):
引用 网友B:
有个馈线端,低频及直流电会被短路掉,对于蓝牙的2.4G频率则就像一个电感一样无限接近开路状态,这样有利于 ...

我搞过,报废了一个csr8510.
手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