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2000va的逆变器

楼主(2021-06-13):
库存货,外观还行,没什么损坏

拆开,内部

螺母生锈了,还好接线柱没什么问题

网友:
工艺,用料上乘

网友:
做工用料还可以,功率应该是足的

网友A:
这个电池容量是不是和交流输出功率成正比?

网友B:
主变压器的尺寸似乎小了些,麻烦楼主量一下尺寸,我这里也量了一个,我们对比一下,这是个74伏3.5a的充电器,长宽高分别是4厘米,4厘米,2.8厘米,总外包体积为:44.8立方厘米。

网友C:
输出端简直像diy作品,还工艺,

网友:
做工还行,金属外壳好评。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颜值不错,用料也过得去。

网友:
变压器体积不是决定因素!频率影响很大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主变压器的尺寸似乎小了些,麻烦楼主量一下尺寸,我这里也量了一个,我们对比一下,这是个74伏3.5a的充电器 ...

你这个充电器和UPS逆变器比有意义吗?产品类型,功率大小都不一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主变压器的尺寸似乎小了些,麻烦楼主量一下尺寸,我这里也量了一个,我们对比一下,这是个74伏3.5a的充电器 ...

变压器材料的选择跟频率关系很大。你的是充电器,开关频率比较高。楼主的这个是逆变器,需要输出220V、50Hz的交流电,可比性不大。而且你的充电器的功率(不到300W)也远比楼主的逆变器的功率小。

网友F:
看起来肉很多啊,应该是正弦波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输出端简直像diy作品,还工艺,

这个输出端我也有同感,用的就是我改可调拆下来扔掉不要的接线端子,

网友:
这批货还有吗。去年我买了俩

网友:
你的直流端子跟我的不一样,后边黄色贴纸地方我那个是个3孔交流输出插座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起来肉很多啊,应该是正弦波的吧

标签上写得清清楚楚是正弦波逆变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变压器材料的选择跟频率关系很大。你的是充电器,开关频率比较高。楼主的这个是逆变器,需要输出220V、50 ...

这位说的不全对哦,如果这个变压器直接输出的是50赫兹的,那么这个充其量最多也就100瓦。但这是不可能的,我猜它的电路组成应该是这样的:48伏直流经场效应管逆变为高频高压,在经快恢复二极管整流成直流高压,最后由四只或者8只igbt组成的桥式电路转换为50赫兹正弦波输出。这机器里面应该有两块驱动板,分别驱动逆变电路和桥式转换电路,并且输出端50赫兹的交流电压,应该是有电压反馈的,也就是说是稳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充电器和UPS逆变器比有意义吗?产品类型,功率大小都不一样。

我也没必要和你争啊,我只是想请楼主量一下变压器的尺寸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池容量是不是和交流输出功率成正比?

功率=V*I,跟电瓶的输出电压与输出电流有关,而不是跟其容量之间的关系。两者不是同一个物理量。在电瓶的输出电压与输出电流相同的情况下,容量越大,则可以在更长的时间内驱动额定负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