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15改可调成功

楼主(2021-06-13):
电压2.5---60V可调,电流1--15A可调,尝试可以20A,但是已经超载了,没有再增加电流。
可以改到130V,只需要换6个电容,割断一处PCB,增加一个肖特基就可以了。但是这电源功率小,才810W,没那个必要了,像明纬350W改成120V,那纯粹是为了改而改,几乎没有任何使用价值。
和大多数改的电源一样,低压大电流,输出不是很稳定,不过2.5V时,5.5A还是稳定的,带电炉丝试了30分钟,没有问题。一般使用也够了,本想加个电压电流表头,但是这15A有点蛋疼,10A的量程不够,50A的又太大了,现在表头涨价的厉害,懒得加了。

网友:
  怎么改的、是否透露的信息让坛友们授意!。

网友A:
明伟s350有人改到1000w,我只能改到600w左右,明伟还是有性价比的

网友:
好想学习改造啊

网友:
有点省了 电位器也这种 表又没

网友:
没电流,装个电压表,也是看着放心点。

网友:
发个改造过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伟s350有人改到1000w,我只能改到600w左右,明伟还是有性价比的

要改变压器吗

网友A:
不当要改变压器,还要改驱动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当要改变压器,还要改驱动电路

1000W应该用mos吧,驱动变压器 功率变压器 整流 滤波 都要改,改动太大 意义不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0W应该用mos吧,驱动变压器 功率变压器 整流 滤波 都要改,改动太大 意义不大了 ...

差不多就是借用明纬的外壳和板子,大部分元件都换了。

网友(2024-12-17):
明伟的原机瞬间也是可以到400多w500多w再大就没有试过了,怕炸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