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up309的aigoU盘,速度慢的出奇,各位可以看看这是怎么回事吗

楼主(2021-06-13):
同学送我的,说这个U盘慢的要死
型号是Aigo U335
测试使用usb3.0接口,复制1GB文件平均速度几百kb/s

网友A:
板子上不是写着is917么

最后面那一个好像是sm321

网友:
中间那个像是爱国者的迷你King写保护的

楼主:
有人吗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上不是写着is917么

最后面那一个好像是sm321

我问问up309为什么这么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问问up309为什么这么慢

应该是固件问题。美光b17、b27配合up309和is918简直慢的让人怀疑人生 。建议拆颗粒搬板sm32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