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深入解析!OWON HDS272S手持双通道数字示波器测试拆机

楼主(2021-06-13):
OWON HDS272S手持双通道数字示波器特点介绍:
·示波器+万用表+信号源多功能合一
·3.5英寸高分辨率、高对比度的彩色液晶显示,适合户外环境使用
·18650锂电池,综合功耗≤3W,可连续工作约6小时
·USB Type-C接口,支持充电宝供电,支持上位机连接
·自校准功能
·支持SCPI通信功能,方便二次开发

楼主:
正文开始,,原来的机器误差有点接近极限值,,让我误以为是返修机。。但是售后的服务态度非常好,直接给我换了新机,快递很快呀,,今天就到了,,现在来重新测试一遍吧!!!

祭出我的AD584基准源!!标称有4个电压档位和4个电阻档位
现在的电压档位与基准源的值相差无几,,这才对嘛!!!!!!
放上新旧的电压对比与电阻对比!!!!!
电压对比与电阻对比到此结束!!!!!!!!!!

楼主:
不好意思,,忘了放家当的排阻对比图,,

这个排阻是0.1%精度,30ppm的温漂!!

已经使用八位半的台式表标定了

楼主:
拆机细节图!!!!
这个ADC焊接水平有待提高

这样子真的安全嘛???????
真的没有干扰嘛????

这里不想解析太多,,各位慢慢看,,
后面的才会对相对应的芯片进行解析!!!!

网友:
好高级的万用表!

楼主:
正面与背面的细节图,,
这里我还没有清理,,
所以比较脏,,
而且发过来就是这样子的
上些钽电容,没有钽电容不够“高级”
供电布局与架构我也标注出来了,,供大家参考!

楼主:
忘了,,还有几张图,,,
充电管理芯片居然用的是TI的芯片,,
我还以为是4056呢,,
不错,还算是比较良心的了

楼主:
各个芯片细节特写!!!!!!

楼主:
重点!元器件规格型号书!

最后一个万能表的主控没找到数据手册。。

楼主:
@8139

全网首发:欧万OWON HDS272S手持双通道数字示波器开箱评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9850

OWON HDS242S手持示波器拆解: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1054

OWON HDS2102S手持示波器拆解: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9642-1-1.html

网友:
好货,不知道打完折多钱能买到

网友A:
这焊功也忒次了点

网友B:
600大洋的表。。。这搭棚的电容和飞线的电阻是认真的嘛?

网友C:
版图设计,跟“精致”不沾边。。。

网友D:
加电容多此一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焊功也忒次了点

原机的焊接更次,,,我的因为加了钽电容还算勉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600大洋的表。。。这搭棚的电容和飞线的电阻是认真的嘛?

电阻是原机就已经飞了的,,电容是我后加的,,有了钽电容就显得更加的“高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电容多此一举。。。

有钽电容就显得更加“高级”,,虽然我也知道作用并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版图设计,跟“精致”不沾边。。。

emmmmm,,应该是第一版的设计吧,,,有些失误是比较正常的,,,不排除后几个版本会不会缩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600大洋的表。。。这搭棚的电容和飞线的电阻是认真的嘛?

这个表1k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