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关于自行车码表干簧管改霍尔的问题和解决办法

楼主(2021-06-13):
前两天元首发了个码表拆解及改霍尔可行性的讨论帖,元首帖子里搞的挺神秘,看回复好像不这么容易改或者是不能改,于是我也参与了讨论,元首表示低功耗霍尔采样太低不能胜任最高25km每小时的时速,我印象里还真没注意到低功耗霍尔的这个采样率问题,因为拆修过很多这种低功耗霍尔,但由于很多都是手机板子上的定制元件,没有资料可查。一度认为就是个磁控电子开关,没有采样率的问题,后查看一些资料看到一些型号应该有是有采样率这个问题的(至少元首提到的型号是有),这类霍尔响应频率只有20hz左右,采样周期大概也得40ms左右,于是就出现一个问题,如果25km每小时26轮胎周长1.9m大概,至少需要每秒4圈的转速,但是限于磁铁直径一般只有1cm上下,所以4hz的频率扫过霍尔有可能小于霍尔采样周期,造成不能采样。
于是我搜了一个响应频率最高1khz的低功耗霍尔让元首测试,数据表里也没有提到采样周期的问题,就算有,1khz的最高响应频率也远远高于20hz,因此用来代替普通干簧管应该是可以的(由于马宝没找到包邮的,所以暂时是待验证)资料https://wenku.baidu.com/view/30a1cc88284ac850ad024295.html

为了先验证元首所说型号HAL248,我翻箱倒柜的找,最后在一台古老的手机主板上找到了近似参数的霍尔a3212.
好歹焊了个测试板儿

资料,参数和元首手中的比较接近。

开漏输出,我焊了一颗led做指示,频率非常低所以用不着示波器。

起初用直径0.8cm的磁钢测试,3圈每秒是稳定的,超过由于采样周期的问题就会神经。
于是想了一个办法,两颗并排,这样就增加了采样时间。

实测可以最高6圈每秒正常取样,应付26轮胎 大致30km每小时左右是可以胜任的。

测试视频  4圈每秒的测试通过

网友:
除了下面这个,还有更多选择,比如磁阻传感器。

网友A:
前排就坐看球球讲霍尔和干簧管,测试板焊的有点丑,明早早饭的油条扣一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排就坐看球球讲霍尔和干簧管,测试板焊的有点丑,明早早饭的油条扣一根 ...

老兄来了,嘿嘿纯粹为了验证,赶时间就没打算焊好油条不给就不给

网友B:
大婶华山论剑。。。。。。

网友C:
感谢大婶的验证,不是神秘,在爸妈家用手机回复图片啥的很麻烦
这个问题其实主要是磁头的占空比太低,而低功耗霍尔采样率又不高,这和低采样率示波器很难捕捉窄尖峰电压是一个道理

网友D:
话说可以用电动车电机里面那个吧,那些大功率大饼电机速度能上100多,那转速也是很快的,不过至于那个是不是低功耗霍尔我就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婶华山论剑。。。。。。

嘿嘿就是个小实验,欢迎温总亲临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大婶的验证,不是神秘,在爸妈家用手机回复图片啥的很麻烦
这个问题其实主要是磁头的占空比太低,而低 ...

嗯就是个占空比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话说可以用电动车电机里面那个吧,那些大功率大饼电机速度能上100多,那转速也是很快的,不过至于那个是不 ...

当然可以啊,就是功耗大出一个单位数量级,工作电压也高很多,我测的这个微功耗里算古老品种工作电压算高的了,标称2.5最低,实际测试1.8v上下都是正常的,近年出的1.65v甚至更低,实际1.4上下就能工作~

网友E:
大婶儿终于出手了

网友:
电动车上面的就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婶儿终于出手了

没有没有,只是做下验证~

网友F:
比如扫过的磁铁长度增加一倍,是不是可以理解最高检测速度提高一倍呢?

网友G:
拆那些无刷小风扇里面的,里面才一个霍尔,无刷小风扇转速多快,应该符合你的要求

网友:
并排增加扫过的时长,肯定会有好处,就是看结构在自行车很难搞

楼主:
引用 网友G:
拆那些无刷小风扇里面的,里面才一个霍尔,无刷小风扇转速多快,应该符合你的要求
...

这个只是验证帖,个人目前并没有改霍尔的想法,无刷风扇里的是双极锁存霍尔,功耗太高,ma级别,码表电池供电需要低功耗霍尔ua级别~

楼主:
引用 网友F:
比如扫过的磁铁长度增加一倍,是不是可以理解最高检测速度提高一倍呢? ...

一定范围内可以这么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G:
拆那些无刷小风扇里面的,里面才一个霍尔,无刷小风扇转速多快,应该符合你的要求
...

无刷风扇霍尔消耗电流都是毫安级的。自行车轮转速检测只需要百微安级。风扇霍尔其实也实用,增加一个自动开关电路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排就坐看球球讲霍尔和干簧管,测试板焊的有点丑,明早早饭的油条扣一根 ...

扣起来你吃吗?
油腻……还不如给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