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先锋W11不能开机

楼主(2021-06-13):
现在W11开机就出现这个界面,然后什么都按不动,请教大神们怎么处理?

网友:
这是什么 电疗仪?

楼主:
这是平板电脑

网友:
平板蓝屏   666

网友:
重新安装win0 纯净版系统

楼主:
现在就是U盘启动不了,怎么设置

网友A:
TPM嘛,正常TPM错误也不会什么都按不动的
除非你别的还有问题,例如键盘鼠标

楼主(2023-09-21):
引用 网友A:
TPM嘛,正常TPM错误也不会什么都按不动的
除非你别的还有问题,例如键盘鼠标

现在就是什么都按不动了。可以刷机吗?

网友:
TPM,安全认证在BIOS开启,,哈哈 ,,电脑老了些,,,找破解版试试

网友:
先锋也有电脑呢?

网友:
外接键盘鼠标刷机

网友:
重装系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