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en ssd系统读取不了救回数据和开卡

楼主(2021-06-13):
ssd是建兴的,已装回电脑就不照片,过程如下,复制文件到ssd时突然卡住,重启后不能进系统,进pe很卡,挂移动硬盘不能识别,系统识别分区raw,首先当然是考虑数据,无法识别,diskgenius也识别不了,pe挂载(不是pe系统下的 ,是这个界面的)选项下的diskgenius能识别

但是复制数据会卡住,克隆分区会卡住,这里用克隆硬盘,全部连分区克隆。能正常把数据文件复制下来,并且没有损坏,时间过长,我的是笔记本,这里cpu满载发热很严重,第一次直接关机,第二次风扇吹着才好的,数据备份完,就要考虑修复硬盘。百度说开卡需要JM20329,手上只有斐讯移动硬盘盒子,百度教程https://www.18969437777.com/memorandum/shownews.php?id=726按照这教程,短接tr能正常识别,软件用SM2246AB_MPQ0824A这个版本,重新开卡后完美修复

网友A:
CV1-8B256应该是东芝的15nm的mlc,据说会涨C3,但建兴自己的固件不会涨,不知是优化还是禁用了c3

楼主:
引用 网友A:
CV1-8B256应该是东芝的15nm的mlc,据说会涨C3,但建兴自己的固件不会涨,不知是优化还是禁用了c3
...

我的看不到型号,只是复制了教程的,我的是海力士mlc颗粒,固件q0810b,他这个是东芝颗粒

网友B:
开250G,开满256G一点坏块冗余都没有,很容易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看不到型号,只是复制了教程的,我的是海力士mlc颗粒,固件q0810b,他这个是东芝颗粒 ...

哦对,还要看料号,也有和hy16混搭,建议跑RDT后再开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250G,开满256G一点坏块冗余都没有,很容易坏的

0DDL上3111双贴 能开到266GB你敢信?开完266GB一看还有300多个备用块你敢信?
现在的闪存你开256 250 240都一样,冗余空间多的一批
三星那个更离谱,8GB能有6G多的space

网友:
2246EN+东芝0DDL的固件有BUG/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