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软包锂电电池怎么上锡焊接铝箔接口

楼主(2021-06-13):
大家有什么办法让铝箔接口上锡啊

网友:
那个不是铝箔,你镍片吧。焊锡能焊

网友:
现在手里还有好几个苹果定制的1220MA的软包电池都是剪断了铝片的,都是用网线缠两圈压紧了镀锡然后焊出线固定

网友:
锡丝用好一点的可以直接焊接

网友:
应该转镍吧 ,或者用螺丝转镍

网友:
转镍才有用  不然不牢固的

网友:
手头有没有什么大电容、车上的铅酸电池,自己找根粗线和薄的铜片、钢片,用短路放电的方法凑合一个耳极,或者上深水宝买个铝助焊剂

网友:
建议点焊比较牢固,铝助焊剂会腐蚀的

网友:
点焊镍片上去就好了

网友:
淘宝买进口的铜铝焊条,熔点480度,用防风打火机烧就能焊接住。
还有一种180度的比较贵,普通烙铁就能焊接。
最后就是买M2或者M3的纯铜螺丝螺母平垫片压接,这种最简单,折叠一下打个孔就能固定了

网友:
缠几圈铜丝,然后打ab胶。

网友:
淘宝撸铝焊锡丝,那个能用,但不能大力扯,还是会掉

网友:
特种带助焊剂的焊锡丝就行,很好用

网友:
冷压焊接两端后表面做粗燥处理,然后用含松香焊锡丝堆焊。

网友:
用锡焊过不行,因为根本就不吃锡,3楼的办法比较简单,可以试一下

网友:
点焊或螺丝最可靠,铝焊锡丝或助焊剂也许能勉强上锡(不过你这个极耳太短了,焊铝需要高温),但实测牢固性很差,有些极耳就算用了也很难上锡。捆扎绑上细铜丝上锡小电流也是勉强能用,大电流焊点会发热,最可靠的点焊其次打孔上螺丝~

网友:
铝根本就不吃锡,只能用铜丝绕圈,或者点焊镍片

网友:
用薄铜片,绕铝箔一周后上锡,只要铜箔不松动,不是特别大的电流就没有问题。

网友:
是镍片,可以焊接

网友:
直接用鳄鱼夹咬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