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各种冲击扳手的冲击块对比

楼主(2021-06-13):
工各种冲击块

网友:
加以说明嘛!有助于后人参考.大块头是专拆坦克?

网友A:
电批如何让冲击块 减少冲击?

网友B:
应该说明那款机器用那个嘛。巨型的冲击力超过600牛吗?

网友:
那么多电扳手,真羡慕

网友:
来个工具名称标注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说明那款机器用那个嘛。巨型的冲击力超过600牛吗?

最大的那个2900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批如何让冲击块 减少冲击?

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不过我是想把多余的一把电板手(已换成能直插批头的两用四方头输出轴)改个小扭力的冲击批。
从原理上分析,下列方法应该都能奏效:把弹簧换成软一些的;减轻打击块的重量或把上面的两个凸起磨低一些、磨圆滑一些;通过降低工作电压进而降低转速(我的电板手是有刷电机的好办些,5串锂电池减为3串后仍能正常运转。无刷电机因有最低电压限制,调整范围就没那么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不过我是想把多余的一把电板手(已换成能直插批头的两用四方头输出轴)改个小扭力的 ...

我的电动扳手是想方设法的去增加力,你还想去减少力

网友:
容易冲击 应该是扭力不足 应该加强弹簧呀

网友:
扭个螺丝 卡塔卡塔响 好烦人呐

网友(2021-08-16):
引用 网友C:
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不过我是想把多余的一把电板手(已换成能直插批头的两用四方头输出轴)改个小扭力的 ...

看起来冲击结构的减速箱都只有一级行星,打击块的工作速度都比较高,而一般电钻都是三级行星

降低电机最小转速是一个办法,不过最好是有感驱动

另外改驱动最低速度好像也比较麻烦,不是只改开关的变阻器就可以。。。

网友:
这看着像米沃奇的打击块

网友A(2021-09-28):
有没有朋友和我一样有这样的烦恼啊?无刷电批 拧螺丝卡塔卡塔响 干活好烦人呐 客户都有意见了 别的师傅也很反感啊

--论坛助手 on iPhone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朋友和我一样有这样的烦恼啊?无刷电批 拧螺丝卡塔卡塔响 干活好烦人呐 客户都有意见了 别的师傅也很 ...

控制好力度,低速工作,可以避免冲击,不过这样像效率就低了

网友:
这个

这个电批头是不是没有冲击功能?

--论坛助手 on iPhone

网友:
发出来图片吗?

--论坛助手 on iPhone

网友:
看看,想买电动扳手

楼主(2022-01-28):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朋友和我一样有这样的烦恼啊?无刷电批 拧螺丝卡塔卡塔响 干活好烦人呐 客户都有意见了 别的师傅也很 ...

我这里面有一个牧田油压冲击块。力气不大。没有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