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16g内存只能使用8g,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楼主(2021-06-13):
平时机子都是16G正常使用,4条4g ddr3内存,组双通道,这两天变成这样了:
如图,检测到16g,但只能用8g,系统没安装新软件也没更新什么的。

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按理说系统能检测到16g,就应该能用啊

补充内容 (2021-6-26 14:02):
搞定了,橡皮擦把所有内存金手指刷一遍,ok

网友A:
是指还剩余8g空闲可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指还剩余8g空闲可用吧

肯定不是,我的机器32G是这样的

实际上可用是

网友B:
查一下是不是家庭版的限制

网友:
如何才能填满内存 乞丐8G升32后才发现8G可能这辈子都装不满

网友C:
家庭版最高8G吧,换专业版密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指还剩余8g空闲可用吧

不是,之前是已安装16g,16g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是不是家庭版的限制

怎么可能,系统我又没换,原来16g是可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家庭版最高8G吧,换专业版密匙

不是,系统没换,原来16g没问题,最近才这样

网友D:
部分内存划分到集成显卡做显存,在Bios设定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部分内存划分到集成显卡做显存,在Bios设定一下看看

不是哦,独显……而且什么集显能划8g内存

网友:
早些年的1517 1603系统+早些年的A75 A55/H55 X58会抽风,把内存槽互换一下就正常了

网友:
运行
msconfig

看看?  里面可选运行几个核芯和多大运存
我还在用上世纪的2G运存(不要笑)

网友:
进pe看看能不能识别使用16G,不能就是内存问题了

网友:
内存接触不良或者损坏可能导致这个故障,原来在一个工作站上遇到过,而且自检不报警。

网友E:
不说内存,“家庭版”几个字,我看着就急

网友:
集显要内存,好多在bios里设置且经常抽风,好好研究一下intel集显内存保留设置吧

网友:
我之前也出现相同的情况后来单独使用每根内存测试发现是内存坏了,我十多年用了好几台电脑坏了两根内存一块主板和一个机械硬盘。

楼主:
试过了,选最大16g运存,但是没用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说内存,“家庭版”几个字,我看着就急

教育版、专业版、企业版、商业版、旗舰版所有版本的win10我都用过,包括lbst、lbsc版

精简版对游戏支持不太好,某些游戏不能玩,放弃了

用来用去,最后发现家庭版刚好合适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