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ps3111 内存写入错误怎么整?DDR_WRITE_TEST_FAIL

楼主(2021-06-13):
闲鱼买了4个板子,然后贴满了1DFL后开卡就这样了,请问各位大佬这是啥毛病,说是DDR错误,百度谷歌都没资料,求指点。

网友A:
换个工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工具吧。。。。。。。。。。。。。。。。

6081也是同样错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工具吧。。。。。。。。。。。。。。。。

哈哈哈 我是15177 我以为是1dfl  是不是土狗问题,这板子狗在哪里啊

网友:
换一个主控试一试?  DDR在主控内部集成,怀疑主控问题

网友B:
ps3111炸ddr内存不是太常见了,炸ddr还有一种表现是用6081工具,auto不出颗粒相匹配的固件,昨天不是有人在群里回答你了吗,又发个帖子上来确认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ps3111炸ddr内存不是太常见了,炸ddr还有一种表现是用6081工具,auto不出颗粒相匹配的固件,昨天不是有人在 ...

因为我没多余的主控啊,4个板子4个主控都一个人那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ps3111炸ddr内存不是太常见了,炸ddr还有一种表现是用6081工具,auto不出颗粒相匹配的固件,昨天不是有人在 ...

群里回答有的比较奇怪,不知道该听哪个,所以我来论坛问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ps3111炸ddr内存不是太常见了,炸ddr还有一种表现是用6081工具,auto不出颗粒相匹配的固件,昨天不是有人在 ...

6081自动时候匹配到了,但是会直接弹出同样的内存错误。

网友:
3111的板子,sata的还好一点,ngff的坏的多,那些专门买颗粒的贩子的,很多都是主控有问题的,除了深圳那几家专门拆颗粒留下的板子出售,那些个人卖家的6081板子尽量别买,都是鸡贼鸡贼的人,

网友B:
3111没有土狗跳线,是主控内置土狗识别的,其实也很简单啊,你把好的主控换一个上去试一试不就知道了吗,你不是有4个板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3111没有土狗跳线,是主控内置土狗识别的,其实也很简单啊,你把好的主控换一个上去试一试不就知道了吗,你 ...

谢谢,我觉得这4个可能被特挑的,卖家还说月销100k才能进他的群。没想到闲鱼这么险恶,以后小心了。

网友:
PS3111现在能月销100K的人用得着进他卖二手板子的群?能卖10K以上都是群联直接给你派FAE的好吗。。卖家真是会装B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