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博世GSB180-Li更换夹头

楼主(2021-06-14):
想把博世的18V锂电钻GSB180-Li的三鸥自锁夹头换掉,看官方说明书夹头里面的螺丝是M6*23mm梅花左旋螺丝,用T-25螺丝刀,夹头开到最大,插入螺丝刀后顺时针完全拧不懂,据说里面加了厌氧胶,请问怎么把螺丝拧下来?

换了夹头以后,再装上螺丝可以不点厌氧胶吗?

网友:
想办法加温,胶就容易拆.打胶不容易掉螺丝.

网友A:
请注意左旋螺丝,要反时针方向拧,才是松开,跟一般螺丝的方向是相反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注意左旋螺丝,要反时针方向拧,才是松开,跟一般螺丝的方向是相反的 ...

反牙螺丝右旋顺时针才是拧松。    你说的左旋反时针不是越拧越紧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反牙螺丝右旋顺时针才是拧松。    你说的左旋反时针不是越拧越紧了吗?

哈,你说得对,

网友C:
螺丝加热后好拆,可以用那种小喷枪打火机伸进去加热,换完后可以加中强度的螺纹胶,下次好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螺丝加热后好拆,可以用那种小喷枪打火机伸进去加热,换完后可以加中强度的螺纹胶,下次好拆 ...

谢谢,我买个打火机试试

网友:
直接暴力破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买个打火机试试

也是服了,问题很好解决:
第一步,高频150W烙铁上5C头,夹头里面灌一些助焊膏,对怂螺丝,大约4分钟就可以拧下来了;
第二步,反牙螺丝右旋顺时针拧松,懈下螺丝后,再夹紧M12六角杆,敲几下就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