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是第5098157位成功穿越者
[照明] 拆修佛山照明60X60面板灯

楼主(2021-06-14):
不亮了,折腾一下吧,毕竟7、80一个

楼主:
不算虚标,还可以,30多W

网友:
不算便宜那

网友:
和液晶电视的背光差不多啊

网友A:
什么坏了?用万用表测一下就好吗

网友:
这质量,价钱太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坏了?用万用表测一下就好吗

这万用表带自动修复功能,你不知道吗?敢紧去收一个

网友:
考虑利用在液晶电视背光

网友:
按液晶电视来分,这就是直下式
偶还是喜欢带均光板的,均匀度更好

网友:
啥玩意坏了?

网友:
前天才修好一个佛山40瓦的,4014灯珠焊了210个灯珠

楼主:
烧了二个灯珠

网友:
现在的商品led,感觉都是设计寿命1,2年的,大厂也是如此,led和电源工作温度都70°往上,很容易坏。
要长治久安,怎么也得改造一下,先降50%功率再说。

网友:
折腾一番,换灯珠的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