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充电头发热严重一般是哪个元器件的问题

楼主(2021-06-14):
如图,赛尔康出品的,印刷清晰,做工严丝合缝,插脚、USB口都不吸磁;但就是发热严重,都赶上IPAD 10W那个头的发热了,有点烫手。
这是因为里面哪个原件设置的不够富余造成的吗?

网友:
感觉像山寨的,这个一看就是仿三星的样子

网友A:
是不是负载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负载太大了?

就输出1.8A 左右的样子。

网友:
发热说明足功率运行。

网友:
一般是主开关管和二极管发热问题,我几年前买过惠普大猪头5伏2安,电压补偿明显充电速度快,满载夏天发烫。

网友B:
能够输出1.8安的话说明没有问题,这个电流对山寨头来说已经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够输出1.8安的话说明没有问题,这个电流对山寨头来说已经很好了。

能输出2A ,这应该不是山上的,看店家拆解,里面用的capxon丰宾电容

网友:
这个啥子思维苹果同功率发热就正常吗?一般就开关管变压器后级肖特基或者同步mos管发热大

网友:
内部有可能虚焊。

网友:
一般发热最大的是变压器。

网友:
一般发热的是皮输出滤波电容

网友:
意见不统一啊!请有温度成像仪的人打开看看!

网友:
空载没温度就行了。
带载热说明散热好。。。

网友:
只要不坏,继续用,不想用就扔了。

网友:
因为它根本就不是正品, 拆开后你就知道了, 网上5元一个的正品为啥不用呢要用这种去充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