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保温杯垫

楼主(2021-06-14):
拆一个保温杯垫,说是三档调温,触揳控制,使用过程中看见触摸部分打火,故拆开看看

外观,面板是玻璃的,那个小园就是触摸部分兼指示灯

底部

标签

用小刀沿缝隙撬开

内部

电路板,也没有发现有打火的痕迹

就四个点用胶粘住

发热片,用铝箔胶带粘在玻璃板上

经检查未发现有任何打火的迹象,不知是什么鬼。

END

网友:
外面看起来光鲜,厘米也不怎么样!

网友:
外强中干的一个家伙

网友:
我买的一个里面就贴了一张薄薄的发热膜,纸一样的,感觉就是上了个当。

网友:
PTC陶瓷片

网友:
这么简单还是触摸的,高大上东西哦

网友(2024-03-06):
估计差不多,底部微动开关做保险。

网友:
前几天拆了个,发热丝的,也是铝箔胶带粘着,没看到温控什么的,扔了。

网友:
这东西安全吗?

网友:
相比以前的电热丝。安全性大多了

网友:
拆过几个,这东西很危险,就一个发热原件,有的甚至就是一小截电热丝

网友:
这质量不错了, 曾经拆过一个,用几个电阻串联加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