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开瓶盖的工具

楼主(2021-06-14):
现在各种家用神器太多了,看见新奇的就要试试,用券后3.9元,先拆了。
宽90,高70,把手直径20

侧视图

底部图

最小开口25,可以拧一般的矿泉水瓶盖

最大开口95,一般的罐头瓶盖都能用

很容易拆开了,当然用的时候也容易散掉。
补救办法,把铆钉敲几榔头。

铁皮挺厚的,像不锈钢,用磁铁可以吸。

反过来看看

铆接处比较松,要补救一下。

使用情况:

使用时右手抓住塑料柄,左手调整开口大小,卡住瓶盖后再用左手扶住瓶身,右手用力。
拧矿泉水瓶盖很难卡住,可能是太小吧,打滑。
拧罐头铁皮瓶盖时。把盖子夹瘪了,因为卡口处是直角。
拧麻酱瓶塑料盖子时好用,卡口处的直角和塑料瓶盖密集的竖纹很容易卡住。
只要卡住瓶盖,20mm粗的把手还是可以用上力气的。

网友:
想看看楼主锤子大法,谢谢!

网友:
圆形齿牙齿轮齿条不错,瞬时传动比稳定无需斜齿轮结构。

网友:
手劲大,不需要这玩意,单身小姐姐可能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