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X折腾』拆修一个60V20AH电动车铅酸电池充电器

楼主(2021-06-14):
『X折腾』拆修一个60V20AH电动车铅酸电池充电器
最近跟充电器杠上了。

电压正常,没问题谁拿来修啊。

正面看没有异常

侧面看这两个焊点始终不爽

拆下来,打磨一下引脚

重新焊回

测试,不会再充不饱了。
收工,又一顿饭。。

网友A:
-楼主认真又细致,竟然拆下来打磨,一般人都是加焊就完工了,最多是在板上打磨下就不错了。

网友:
原来是松动了

网友:
虚焊问题的确最常见了

网友:
这顿饭混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认真又细致,竟然拆下来打磨,一般人都是加焊就完工了,最多是在板上打磨下就不错了。 ...

不打磨,焊上去还是会被震动掉,吃过亏的。

网友:
散热片那么大得打点RTV胶固定一下,不然用一段时间整流管又松动了。

网友:
折腾的电动车真多,配件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