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日产老松下LOGO的热风机或者叫暖风机吹风机什么的,National DISC500

楼主(2021-06-14):
日产,老松下商标,可切换100V或者220V电压,功率500瓦,风扇两侧是进风口,黑色可见发热丝的是出风口,可见温度过热开关,电机较重,拿手上明细不平衡,但是这设计不知怎么摆放,水平吧,有一面的风被挡着,侧放呢又放不稳,风倒是挺热,我认为应该是个便携式暖风机,插电拿手上热手什么的,各位看官觉得呢?

网友A:
加热部分换成规格合适软包锂电池,叶轮换涡轮风扇无刷电机模块,配好充电风扇一体板,可以改比立冷涡轮便宜的充电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热部分换成规格合适软包锂电池,叶轮换涡轮风扇无刷电机模块,配好充电风扇一体板,可以改比立冷涡轮便宜 ...

这个风扇有点重,关键是噪音和耗电你也受不了,就当个热风暖手机用用算了,真的挺热的,500W的,

网友B:
楼主舍不得拆开,怕拆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舍不得拆开,怕拆坏吗?

拆了那个商标就得撕下或者扯变形,里面也没什么,可能就电机特殊点,可能不是直流无刷电机

网友C:
那么好看的外形真的是有刷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么好看的外形真的是有刷电机

串励电机不太可能,我觉得可能是单相异步电机,风扇这头确实有点份量,问题怎么实现100V、220V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