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德国进口森海塞尔电容麦克风SENNHEISER E865,请各位大侠帮忙辨别真假

楼主(2021-06-14):
买的时候就是二手的,而且上家已经说明是好多年前的产品了,在各大网站徘徊了一个月左右,感觉麦克风是水太TM深了,不是专业的就是买个假的你也不一定能听出差别来,况且二手市场、一手市场假货横行,不一定便宜的才是假货,卖得贵的而且不讲价的也有很大可能是假货,玩心理战术,网上也有很多鉴别真假的方法,但是好像不同用,就像我当时买白光936就被坑了N次一样,一头雾水,直接不敢下手,买这个的话筒呢,主要基于几点,他是我居住城市附近的卖家,还是专业搞舞台设备租赁的,再者这个麦克风是多少年前的了,所以勉强1K拿下,试了下也没什么特别的高大上,拆开看了也看不出什么端倪,电路板吧做工规规矩矩,EPCOS的钽电容,电解电容是大宇的,两个都是多少年前的企业,电容振膜看不出什么,网上说有什么蒸金工艺,也看不出来,高手们,请毫无不留的尽情发表意见吧,实质性意见有分回赠哦,谢谢各位了

网友A:
电容麦像是电容麦,是不是进口森海塞尔就不一定了,看做工很像山上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容麦像是电容麦,是不是进口森海塞尔就不一定了,看做工很像山上的

同感!特别是那两个电解

网友C:
看这焊点,看这板子切边,就知道是山上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麦像是电容麦,是不是进口森海塞尔就不一定了,看做工很像山上的

看下面的电路板吧,感觉也山不到哪去,山能山成这样也值了,关键的部件电容拾取呢又看不出个好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感!特别是那两个电解

电解是韩国大宇的,只是很早就被收购了,我还有个美的电磁炉的单片机也是大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这焊点,看这板子切边,就知道是山上来的。

这焊点很好的啊,进线饱满光泽,PCB的元器件整齐,有光泽,1K买的二手,急死人了

网友D:
试一试音质如何?特别是试试喷麦是不是很严重,如果是,肯定是假的。

网友E:
假的可能性百分之99了

网友F:
不太能确认真假了。主要是没看见过其它真机的拆机图片。没有对比,凭感觉说山寨是不可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一试音质如何?特别是试试喷麦是不是很严重,如果是,肯定是假的。

喷麦不严重,而且指向性也很好,主要不是头部对着音响,基本不会有回授音,而且感觉也能拾取细节音,今天和一个动圈的对比了下,先你说的喷麦很厉害,可能也是动圈的缘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假的可能性百分之99了

我从电路上感觉吧,假的不可能做出这样的电路板,如果假货的成本接近真货,那他也可以当真货卖了,这个话筒有点老是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太能确认真假了。主要是没看见过其它真机的拆机图片。没有对比,凭感觉说山寨是不可取的。 ...

麦克风的水太深了,五花八门,个个都是原装或者原装进口,没有火眼金睛真不敢随意下手啊,关键是买个便宜的呢既不好用,不要了也不值钱,贵的呢,到手好用,不要了还能卖掉

网友G:
引用 楼主:
麦克风的水太深了,五花八门,个个都是原装或者原装进口,没有火眼金睛真不敢随意下手啊,关键是买个便宜 ...

自行车链子配件水也很深,零几年一条禧玛诺变速自行车链子可以用两三年,到了2010年寿命一年,再到2020年网购链条运气好能三个月,运气不好一月多被拉长,两三月磨损塔轮和牙盘齿片。

楼主:
引用 网友G:
自行车链子配件水也很深,零几年一条禧玛诺变速自行车链子可以用两三年,到了2010年寿命一年,再到2020年 ...

据说麦克风是被直播行业炒上去的,看来自行车配件也是爱骑行的炒上去的

网友H:
电容 土 ,假的很

网友:
看起来不像真货

网友:
百分百是国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容 土 ,假的很

大宇的应该也不假吧,钽电容这个牌子倒是常见的,我有个博朗料理机也是这个电容

楼主:
我也是第一次买这么贵的麦克风,说实话,对这个行当一无所知,凭对电路板的判断,做工不算垃圾,中规中矩的,至于电容也不能算假,声音吧能拾取细节,但是什么叫真也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