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爆表啦

楼主(2021-06-14):
   前阵子买的表,伊莱科的EM33X,看中它的小巧,放包里随身带方便,当时还买了块优利德的UT89X放家里用
昨天去帮朋友的工厂拉根线,弄好后上电量一下各个空开的电压,量了几个都正常,后来一个表笔一搭上就来了一声巨响,当时就蒙圈了,可以肯定线是没问题的,因为太晚了就勿勿给机子上电试一下,正常就撤了,今天上午没啥事,就把爆的表拆开看看:先来个正面,和做案工具合个影

再来个背面的:

扒下小背心:

电池盖,电池是换了3.2的磷酸铁锂电池的:

开拆:

打开后盖,一片黑呀:

拉近点:

拆电路板(大手拉小手中,俺只帮忙扶着和拍照):

太惨了,不折腾了,给个合影吧:

这个表的电池仓是可拆的,留着看有没有用,其它扔垃圾桶
准备再买个小表,估计在UT33A+ 和UT33B+中选一个吧
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A:
调档位时卡在两个档位之间了吧?
后继有人了!

网友B:
好像是压敏烧了,换一个说不定就好了哦

网友:
看来是大师呀,还有学徒的跟着。羡慕......!

网友C:
又想骗我养女儿!

网友D:
这就是我以前说过很多次,甚至可以说每次都是在强调的安全性。这破表电路板的设计就是一坨翔,连防爬电距离都不够。搞电必须时刻记住,高压面前只有距离才是唯一真理。不理解的话买块互撸客表(哪怕最低端的f15b)看看,它的高压低阻抗布线之间距离是多少。

我曾经经历过一次案例,一块垃圾表挂在380上监测线电压,旁边断开一台20kW电机,引起的尖峰脉冲就导致这块垃圾货内部拉弧,炸飞半个后盖。万幸这垃圾是挂在机架上,事故无人受伤。

网友E:
小接班人来上来帮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档位时卡在两个档位之间了吧?
后继有人了!

有可能吧,懒得弄了。
小子两年五个月,家里能拆得动的螺丝全拆过一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就是我以前说过很多次,甚至可以说每次都是在强调的安全性。这破表电路板的设计就是一坨翔,连防爬电距离 ...

大师推荐块几十块的好表呗,小巧好带些,家里UT89X单位VC8912C了,包里放个小表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接班人来上来帮忙了

两年五个月,家里能拆得动的螺丝全拆过一遍了,今天居然只能给他打下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压敏烧了,换一个说不定就好了哦

不止压敏哦,铜膜都烧成这样肯定还有好多地方一起烧的,目测Q3炸了,懒得弄了,这种垃圾表以后是不敢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想骗我养女儿!

你就养个呗,咱小子才有机会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可能吧,懒得弄了。
小子两年五个月,家里能拆得动的螺丝全拆过一遍了 ...

我儿子明天就去中考了,对我那些玩具不感冒。有女儿,慕了!

网友:
注意安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就养个呗,咱小子才有机会

你俩定个娃娃亲,老二不行还有老三

网友F:
用塔吊拆万用表,央视也不敢这么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就是我以前说过很多次,甚至可以说每次都是在强调的安全性。这破表电路板的设计就是一坨翔,连防爬电距离 ...

还是整个优立德吧,伊莱科这样的还是不玩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塔吊拆万用表,央视也不敢这么玩啊

备用着,防止拆不动

网友:
接触强电还是要好点的表才行,首选褔禄克,次选优利德,胜利,

网友:
玩具表,电力电工还是不要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