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器] 国产BOSS电源PSA-220S,9V0.5A但是很重线上还有滤波隔离保险盒子

楼主(2021-06-14):
BOSS的这个电源死贵死贵的,200多一个,一直舍不得单买,因为电流又小还贵,用在单块效果器要么串联,又怕噪音,一个效果器配一个电源伤不起了,所以效果器板子电源我都买成美产Voodo Lab的,价格算下来差不多了,关键是一直认为Voodo Lab是独立工频电源,心想着BOSS的PSA电源不会有多好,好了解过他线上那个黑盒子里面的保险,今天买BOSS人声效果器时卖家有一个BOSS的PSA电源适配器就一起买了,到手才发现这东西真不错的,电源也好,线也好质量很好还很重,线上的盒子里面不单单是个保险,还是一个滤波隔离电路,这个保险是102℃的保险,应该是短时间短路是不会烧毁的

网友:
太被神话了吧

楼主:
应该确实很好的,声音上我无法给出意见,但是凭肉眼可见做工确实很好的,线都是较粗较硬的,能卖那么贵也不是标着玩的,以前我也不相信

网友A:
建议楼主买个品质不错的9V 1A电源,也就20左右,再买个好点的EMI前置滤波,艾默生的20元,再在9V输出端并几个大小不一的电解电容,总共50搞定

网友B:
肉眼看上去很给力

网友C:
这个200?那还不如用回模拟电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买个品质不错的9V 1A电源,也就20左右,再买个好点的EMI前置滤波,艾默生的20元,再在9V输出端并几 ...

这个吧,你要接吉他单块效果器或者其他音频放大设备你就知道了,不是单纯的工频电源就比开关电源好,好像是跟整流滤波板的布局有关系,噪声的引入是通过地线引入的,有点类似于宇宙噪声,只能通过电路来消除,具体好像是接地点的选择很重要,反正我是没搞太懂,网上有许多理论性文章的,国内好像一直没太搞懂还是怎么的,反正国内自主品牌的电源接音频设备和效果器就不行,尤其是效果器,效果器中又以均衡、压缩、过载、失真等内部有好多运放的较为严重,当然数字单块要好很多,模拟单块不但讲究效果器本身,电源也是很重要的,我以前也不信,实践出真知,我的电源都是美产Voodoo Lab,1-2K一个,反正不是堆料就可以的,比如老G电源算是国内不错的手工电源,威拓斯也不错,和Voodoo Lab还是有差距,效果最好就是电池,一点噪音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200?那还不如用回模拟电源了

什么模拟电源,工频线性电源吧,日本不知是为什么,他的就是开关电源,美产的都是工频线性电源,效果器电源挺讲究的,数字单块区别小些,模拟单块对电源要求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肉眼看上去很给力

死贵死贵的,我是一直没舍得买,关键雀的时效果器都不配电源

网友D:
哲学上讲,精神反作用于物质。

网友E:
这个是滤波器,2个环形的东西是共模电感,电源主体部分估计和普通开关电源没啥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哲学上讲,精神反作用于物质。

没有,可以通过试机对比出来的,噪音有没有很直观的,拿个模拟效果器一试便可分出高下,不然谁也不傻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滤波器,2个环形的东西是共模电感,电源主体部分估计和普通开关电源没啥区别 ...

是这个意思,反正不是相应电源适配器就是不行,同样是开关电源,效果器电源就不说了,普通开关电源或者工频线性电源,不是音频设备用的有点差别,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吧,你要接吉他单块效果器或者其他音频放大设备你就知道了,不是单纯的工频电源就比开关电源好,好像 ...

这样说还是买充电电池最实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样说还是买充电电池最实惠了

你成功逗笑我了

网友:
就是在输出线上加了个共模滤波和π型滤波而已

网友:
多加几个电感电容就这么贵吗。原谅我家境贫寒

网友:
玄学范围,不敢置喙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吧,你要接吉他单块效果器或者其他音频放大设备你就知道了,不是单纯的工频电源就比开关电源好,好像 ...

受教了,确实音频设备上升到一定程度,什么电源都没有电池纯净,见过电池供电的麦克风

网友:
品牌的东西就是贵,就像雅马哈的吉他音质是比普通的好一些,但价格翻了几番,这个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