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0元购的七孔排插

楼主(2021-06-14):
拆0元购的七孔排插

连接条是铜的,但中间接地的连接条是铁的,都很细只适应接小功率电器,电饭煲电磁炉之类的就不好使了

LED指示灯限流电阻功率太小了换一个功率大点的

END

网友:
应急用还可以

网友:
弱电用用吧,开关那里只有螺丝没有焊锡(或其他)大电流不保险。。。

一般这种(或者去掉开关)就是弱电箱的款式。。。

网友:
我撸了两有点扔垃圾桶的冲动。

网友:
没花钱凑合着用用也可以

网友:
这连接条走10A电流是没有一点问题的,主要是看插口接触是否紧密

网友:
买的没有卖的精,薅羊毛的也就这样了。

网友:
垃圾产品不如不薅

网友A:
正要发帖 没想到你捷足先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要发帖 没想到你捷足先登了

我昨天就发了呀,而且图片拍了好几天了

网友:
但凡这种扩展插座就别想着往上用大功率设备,这个扩展头好坏先不论,上游插座怕也受不了啊

网友B:
三块多买的5分控,打算接光猫路由电脑的,还在吃灰没敢用。

网友C:
用小功率的。可以。
反正免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块多买的5分控,打算接光猫路由电脑的,还在吃灰没敢用。

用在路由上绝对没问题,我就用的4位分控一个按光猫,一个接路由,一个接打印机,空了一个,蛮好的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小功率的。可以。
反正免费的

就是,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