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台钳买哪个合适?

楼主(2021-06-14):
想买个台钳,用来固定工件,主要工件为直径32mm钢管、偶尔也会有50mm钢管,需要方便携带,目前看了下面几款,不知道选哪个。
第一款,易之力,开口63mm,重2kg,价格63,
底下带一个G夹,可以方便的夹到桌面上,钳身是铸钢的,可是商家没标夹紧力。另外就是不知道质量怎么样。这个有一个快装键,应该是靠这个键来保持丝杆啮合。
德力西和正泰都有同款,怀疑都是易之力给代工的,价格从50-100不等。

第二款,maxorbit,4寸,开口150mm,重10kg,价格398。
这款是坛友推荐的,质量很好,而且开口比其他的大很多,整体铸铁,钳口高碳钢,就是价格比较贵,而且不方便携带。

第三款,威达,4寸,开口75mm,夹紧力5.8kn,重5.5kg,价格150。
同样是坛友推荐的,铸铁淬火,和上面一样的问题,不方便携带。

所以,要选择哪个呢?原则是方便携带,随取随用,价格适中。

网友A:
 图第一个,是高级玩具,合适抚摸党和收藏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第一个,是高级玩具,合适抚摸党和收藏党。

可是后两个不方便移动啊,如果能装上像第一个那种架子,我就不用这么纠结了,,,,这个有什么解决办法没?

网友B:
买图二那个,固定方式更牢固些

网友C:
轻度加工,第一个方便点,可以随便夹在桌子边就可以用。其他的还有个稳固的桌子能上螺丝呢。

网友D:
这都不是一个级别的!咋选?
2kg,5.5kg,10kg!

这这这!这有啥好选的!我就不相信,10kg能干的活,2kg的也能胜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图二那个,固定方式更牢固些

你是说第二个力臂更长,夹的更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轻度加工,第一个方便点,可以随便夹在桌子边就可以用。其他的还有个稳固的桌子能上螺丝呢。 ...

我主要是怕第一个不耐用,用两天就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都不是一个级别的!咋选?
2kg,5.5kg,10kg!

我主要是需要方便带着到处跑,如果能像第一个那样,随时随地都可以夹住固定,那肯定是越轻越好,如果不能随时随地固定,那就要在重型里面尽量选轻的了,就是在重量和便携中间找平衡。
我的需求就是夹30-50mm的镀锌钢管、零碎的铁块什么的,然后方便切割。

网友:
第一个明显不合适。是玩具级别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主要是怕第一个不耐用,用两天就坏了,

如果是金属台钳。一般的加工应该没问题。又不是不停用大锤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第一个,是高级玩具,合适抚摸党和收藏党。

非也,我就用的这款,夹些小工件,锉锯砸切都没问题,带出去用也很方便,找个桌面或者楼道栏杆就能用,没你想的那么不堪。铸钢是必须的,铸铁就算了, 我前一个是铸铁的,大力夹的时候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主要是怕第一个不耐用,用两天就坏了,

那得看你的加工项目了,我用这款非常满意

网友E:
看到工具箱里的小台钳了吗,猜猜这些工具是干什么活的
平时放桌角待命,需要带出门的时候拆下装包即走

网友E:
说干就干,无比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干就干,无比方便

你这个在哪家买的?啥牌子?多钱?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到工具箱里的小台钳了吗,猜猜这些工具是干什么活的
平时放桌角待命,需要带出门的时候拆下装包即走 ...

做广告牌的?看样子像

网友:
其实第一张照片的台钳商家说是铸钢的听听就行了,当不得真的。铸钢比铸铁的流动性差,很难铸成形状复杂棱角分明的外形,反正谁买了也没办法鉴定,商家可以随便说。

网友:
也晒一下我的台钳,多年前买的了,亮点是可以立卧两种安装

网友:
全焊接的台钳就可以了 钢板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