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一个5v开关电源

楼主(2021-06-14):
保险爆了,拆开发现整流桥有两个二极管(rl207)短路,用一根细铜丝把保险连接起来,手上没有合适的二极管,不知道有没有手头常用的能替换的,希望管子没坏才好

楼主:
焊接了个细铜丝

网友A:
用1N5408替换,淘宝上便宜包邮的很多啊。另外开关管啥的你要检查一下,确保没有短路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1N5408替换,淘宝上便宜包邮的很多啊。另外开关管啥的你要检查一下,确保没有短路的情况 ...

能换二极管后串灯试机吗?后面管子不会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换二极管后串灯试机吗?后面管子不会测

一般来说开关管挂了才导致烧的保险,所以最好测一下再上电,很简单三个脚之间不互相短路就行,这都不会吗?二极管蜂鸣档不滴滴叫就没问题

楼主:
又发现两个三极管虚焊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又发现两个三极管虚焊的

那个5条腿的元件型号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5条腿的元件型号是什么?

lm2696稳压模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5条腿的元件型号是什么?

三极管拆下来了,二极管档红黑表笔对调测12脚出现225跟1,23脚对调也是一样值。
另外一个三极管也是红黑对调出现445跟1。
三极管应该好的吧

网友:
别急着通电,看看后级有没有击穿短路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极管拆下来了,二极管档红黑表笔对调测12脚出现225跟1,23脚对调也是一样值。
另外一个三极管也是红黑 ...

看上去没问题,那个K8A65D测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没问题,那个K8A65D测了么?

拆下来测了,场管击穿了。三个脚短路了

楼主:
测出来有问题的,短路

楼主:
又找出来一个rt1短路

楼主:
r26,27,35板上测量短路,d6红黑表笔对调都是200左右

楼主:
拆下来测,三个电阻短路,d6正常

楼主:
rt1拆下来测也短路了

楼主:
这些估计都是好的吧,只是本身阻值太低

网友:
楼主的水平不要瞎搞了,安全第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些估计都是好的吧,只是本身阻值太低

应该都是好的,RT1本身阻值就只有几欧,电阻如果坏一般都是阻值无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