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铁锚4.0电池拆解

楼主(2021-06-14):
铁锚4.0电池,据说防水,拆开焊接是大厂风范,电路板比较小,想要看到背面就需要把焊接点取下来,就打消念头了,电池2000mah,不知道什么牌子,忘大神指点,有看上的可以低价出给坛友

网友:
做工挺规整的,不错

网友A:
啥价格?和下面这个配不错。

网友B:
没看到防水胶,外壳似乎也没有防水胶圈之类的,估计应该不能防水吧,电芯是国产天臣的,焊接还可以,但正极没有使用青稞纸有短路风险,电路板看不到不知道咋样但是能看到NTC热敏电阻,看来高温检测还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价格?和下面这个配不错。

做充电宝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到防水胶,外壳似乎也没有防水胶圈之类的,估计应该不能防水吧,电芯是国产天臣的,焊接还可以,但正极 ...

看他们演示是泼水是没问题的,估计泡水就不行了,改有的保护功能都有,就是这个电路板着实有点迷你

网友:
泡水都没事,拿出来也能用,能用多长时间就不好说了

网友:
结果还可以,这个点焊真没看出大厂风范

网友:
用的电池不错,天臣的电池性能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