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博世暴力强磁电机

楼主(2021-06-14):
最近网上流出的一批货,应该是原厂的,大概分报废拆机和QC瑕疵品两种。
我这个算瑕疵品,主要问题是焊接工艺问题,大量的严重虚焊导致我没有废太多功夫就顺利拆开了。
轴径5mm,转子是强磁的,测试有6极,所以这个是9N6P,而不是电动工具里面最常见的6N4P
少见的全金属外壳,加上线径约1mm,所以不愧“暴力”二字

有霍尔传感器和温度传感器,一般工具里面用不到这个温度传感器

不小心摔了一下,从不到一米高的地方掉落,磁铁缺了一块,估计还能用,但是性能会受影响

最后假装合体。。。

网友:
我也有个,我这个线圈霍尔剪断了,,

网友A:
转子缺了的话会影响动平衡,转起来会抖,还可能有隐裂,高速下容易爆。9N6P就是适合低速大扭力了,从转子上也能看出来,裸磁没有做防爆措施,说明转速比较低,那些4P的插片磁钢转子根本不会摔坏。做个什么东西呢?还是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子缺了的话会影响动平衡,转起来会抖,还可能有隐裂,高速下容易爆。9N6P就是适合低速大扭力了,从转子上 ...

这款轻松上万转了,怎么又不能算低速吧,毕竟是1mm的线,大多数普通无刷电钻都是0.7mm左右
担心动平衡的话,把下边整个一圈都切掉就行了
要说用途,做电磨应该是合适的

网友:
转子磨掉一圈重新恢复动平衡,最好放水里旋转打磨,避免磁钢居里温度退磁。这款电机做电磨很合适,有独立支撑结构。我在网上见过充电钻拆机无刷,需配合充电钻外壳支撑结构才能用。

网友B:
改个小工具还是不错的,只是驱动板不好配。

网友:
哪里有车可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个小工具还是不错的,只是驱动板不好配。

万用宝的无刷驱动很合适,二十多块也不贵,只是最低档的转速都比较高,估计是最大速度的50%,可以尝试自己改一下